[测量] 静力水准仪沉降自动化监测系统的安装步骤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06-10):
一.液压型静力水准仪介绍:
        液压型静力水准仪是利用连通器原理测量两点或多点之间竖向位移的精密仪器。沉降自动化监测系统主要由储液罐、基准点、测点、采集网关、在线监测云平台等部件组成,可用于桥梁动态扰度、隧道、管廊、路基、地铁、深基坑、大坝、房屋等结构物的沉降自动化监测。

系统整体结构:
        各测点通过485总线连接到采集网关,采集网关将数据解析后通过4G无线网络将数据传输到云服务器。数据在云服务器快速运算后下发到监控中心。

前端系统连接图:

二.静力水准系统安装步骤:
1、测点布置:
        实地查看现场情况,根据项目特点,结合项目总体布局及周边环境因素,进行针对性的测点布置。基准点需安装在被测结构物周边结构稳定的位置。以储液罐的液面为准,基准点和各测点的水平位置不得低于静力水准仪的最大量程。

2、安装设备:
        各测点确认后,按照测点分布图将静力水准仪安装固定在被测的结构物上。常用的安装固定方式有以下两种,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a.胶粘支架安装:
        支架通过强力胶粘在测点位置,等待完全干固后,通过M4的螺丝把水准仪安装在支架上。
b.螺丝安装:
        支架通过膨胀螺丝固定在测点位置,通过M4螺孔,把水准仪安装在支架上;有些型号的静力水准仪上自带螺丝孔,也可以直接把水准仪通过螺丝直接固定在结构物上。
3、安装储液罐:
        采用PU管将各个静力水准仪串联起来,并连接到储液罐,。为最大限度的利用量程,静力水准仪的安装位置尽量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且低于储液罐,储液罐位置一般处于基准点水准仪的上方二十公分左右。
4、通液管连接:
        连通管为透明PU软管,按各水准仪之间的管线路径顺序铺放,理顺并拉直,再将各静力水准仪连接,中间尽量不要让管路过于曲折,固定时要防止损伤管道,保证水能顺畅流动。
5、气管连接:
        通气的作用是使所有测点的气压保持一致,整个气压平衡系统应相互连通且仅在一端与大气相通,保证液面压力为标准大气压力,安装时要确保通气阀正常通气。
6、485信号线缆连接:
        按各测点之间的管线路径顺序铺放通信线缆。接头为防水自锁插头,可直接通过接头接入水准仪,若途中线路发生变更,需要自行接线,只需将同样颜色的线一一对应连接即可。
7、系统充液:
        液体应选择纯净水,若无条件可选择静置后的自来水,考虑到低温环境,液体可以以1:1比例加入防冻液,防止液体低温结冻。
        灌液时,要注意水压的高低平衡,先将沉降自动化监测系统首尾两端测点的气口打开,将其形成高低差,然后由储液罐的上盖向其中缓慢不间断地充入液体,同时观察液管内是否有气泡产生,如果发现气泡要及时排除,当液体充满液管且液管内的气泡排完后停止充液。(储液罐液位高度需保持在1/2左右)。
8、管道线路保护:
        管线用开口的保温管包裹住所有裸露在地面的PU管,然后用警示胶带缠绕密封布于管槽内或是埋入土内。PU管接头与保护罩连接好,仪器盖上保护罩。具体保护措施应根据项目现场环境而定。

三、使用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处理:
1.选定基准点位置时,应选择不易产生沉降和不易受干扰等相对稳定的位置;
2.加水时应避免水流入气管,气管的起点和终点位置需要做好防雨保护措施;
3.系统连接完毕后,先检查线缆的供电和通讯是否正常;线路正常后在给系统上电;
4.监测期间需要定期排查储液罐李的液位、是否有漏水、人为破坏等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因素。
5.被测结构物周边有施工时,静力水准仪需加保护罩,并做一些警示标志。
6.当整套系统中各测点都没有数据时,应先排查系统供电和网关内流量卡的流量;如果是个别测点的水准仪没数据时,可先直接排查该测点的静力水准仪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