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103CBT6 除法结果不对

楼主(2021-06-10):
        one        =(num/100)%10;
                two        =(num/10)%10;
                three=num%10;

上面程序在ST中正常得到,在HK32中 个位值正确,十位 百位就错了 ,我num值是190 得到的one=5 ;two=3;three=0; 各位大佬知道上面问题吗

网友A:
你定义的数据类型不对的,所以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