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代数--无穷根及其应用

楼主(2021-06-10):
初中数学中学过一元二次方程,其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为:

对于这个一元方程,
如果系数a=0,那么必然有一个根为无穷大
如果系数a和b都为零,那么两个根都是无穷大。

楼主:
已知某双曲线方程如下,给出了定性表示的曲线图示,问题是:这个双曲线的渐近线m和n怎么求??

楼主:
既然渐近线是直线,那么可以用点斜式来表示,于是得方程组:

把第2个式子中的y全用mx+c代替,得:

上式中的大C,代表某个常数,与这里待研究的问题无关,不需要写出来。

所以,渐近线方程为y=x-2,以及y=-x

楼主:
有个据说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来指点江山,说我写错了:

我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