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个产品工作时间计算的问题,现在想不通没有思路该怎么计算求解 有偿

楼主(2021-06-10):
板子用 锂电池供电,电池容量1800mAh 电池满电状态4.15V 电池截至放电为电压3.6V 板子最低工作电压在3.7V 带载工作电流220mA 不工作时电流2mA  工作有五个档位  一档工作6秒停120秒(每间隔2分钟喷一次)求算用这一块电池能板子持续工作多少天?  有偿计算:50元,顺便要计算过程 会的话加我微信号:qq361262764

网友A:
每次耗电(220mAx6s + 2mAx114s) = 1548mAs
每小时30次共耗电 1548mAs x 30 = 46440mAs ÷ 60s = 774mAmin ÷ 60min = 12.9mAh
总电量÷每小时耗电量 1800mAh ÷ 12.9mAh = 139.5 (h)
139.5h  ÷ 24h = 5.8 (天)

3.7v就不能用了,再打个8折,
(4.2v-3.7v)÷(4.2v-3.6v)=0.833
5.8 天 x 0.833 = 4.83 (天)

实际容量是不足的 (淘宝标3000mAh多数只有1500mAh, 可按长x宽x高x0.1mAh来估算 ) , 再放点余量,
按3.5天考虑较安全.

网友B:
最低工作电压3.7V,是不是低于3.7V就不工作了?这个要看你的电池放电曲线了

网友C:
不工作时电流2mA这个静态功耗有点大啊

网友D:
都是粗略计算的,你这2mA的静态电流 理论上不工作最多也就900小时,两个月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