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代数”

楼主(2021-06-11):
如题…

楼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3139652-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等于零和趋于零不是一回事。

网友A:
无穷大,根本不是一个具体数字,但是可以像下图中这样写:

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楼主:
补充说明:

多项式

   a0 + a1 x + a2 x^2 + ...

的次数是其非零系数项中最大次数项所对应的次数。譬如非零系数项中最大次数项是 an x^n,那么其次数就是n。

网友B:
还是顶一下,神仙打架看不懂

网友C:
肯定要限定“次数是其非零系数项中最大次数项所对应的次数。”,否则任何多项式方程都有 无穷大的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限定“次数是其非零系数项中最大次数项所对应的次数。”,否则任何多项式方程都有 无穷大的根, ...

说什么【次数】,就是狗尾续貂了。

请务必注意,下图中的计算过程,a、b、c不是常数,而是变量了!!!
既然是变量,ax^2很明显是3次的。

否则,这个所谓的【趋于】,就说不通了。

学术问题,就是这么灵活,死记硬背是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什么【次数】,就是狗尾续貂了。

早就知道你会来这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