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分享)STM32之littlevGL系列教程:圆弧对象(lv_arc)的使用

楼主(2021-06-11):
Hi,大家好,欢迎来到STM32之littlevGL课堂,我们在上节课中学习了如何创建简单的对象,本节课带大家来看一下如何使用圆弧对象,以及如何做一个动态的圆弧效果,废话不多说,先看图!
一 有图有真相

上面动态加载的圆弧效果好不好看?就跟有时候软件加载的时候缓冲是不是一样?没错,本节课我们就来做一个这样的效果,以后我们开发项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界面过渡或者数据加载的时候加一个这样的效果,可以使我们开发的产品细节更好,那么我们先来学习如何画一个圆弧。

楼主:
二 代码分析
请大家先将下面代码保存到test.c文件中,并在demo_test()函数中屏蔽掉obj_test(),然后调用 arc1_test()arc2_test(),下面是完整代码及分析:

楼主:
上面arc1_test就是如何创建一个圆弧,许多代码我们上一节已经分析过了,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一下lv_arc_set_angles()lv_obj_set_size(),可能有同学会有疑问为什么还要分析lv_obj_set_size()呢?上节课不是说过了吗,没错,上节课我们确实讲过,不过那个对象是矩形,矩形我们可以很好理解有宽和高,不过这里是圆弧,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函数去设置这个对象的大小呢?其实这里这个函数的用法虽然与上一节课的一样,不过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我们这是一个园,或者叫圆弧,肯定是没有宽和高的概念的,取而代之的是直径或者叫半径,那么这里这个函数就是设置的这个对象的直径,但是两个参数哪一个有用呢?实际上经过我的测试,是随机的,所以这里大家两个参数填写一样的就可以了。
然后是lv_arc_set_angles(arc, 90, 60)设置圆弧的起始角度,那么这个角度遵循什么规则呢,这里给大家简单画了一个草图帮助大家理解**:

楼主:
下面是0度然后按照逆时针的方向递增,这就是圆弧的角度增长方向。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圆弧就很简单的画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相信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在课本的书角上画小人,然后每一页都与前一页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最后我们捏着书角快速的翻书,就可以看到一个简易的动画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理解,其实我们这里讲的动态加载也是一点一点的补充上去的,然后连贯起来就是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效果,那么我们来分析代码一下arc2_test()函数中的内容。
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的作用就是一点点的更新我们的圆弧,每次增加5度的方式去画出这个圆弧,画完之后只需要删除这个任务就可以了。
这里出现一个任务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创建了一个定时任务,以每20ms的时间间隔去运行arc_loader()这个函数,关于任务的概念后面我们还会做深入的讲解,暂时先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下载下面的代码去尝试一下,好了本节教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节教程讲解"Bar",这个对象不晓得怎样去翻译更加准确,先暂时这样叫吧!我们下一节教程再见!

网友A:
LittlevGL是一个免费的开放源代码图形库

网友B:
对littlevGL的简单了解

网友C:
原始控件比较美观,并且开源的库——LittlevGL

网友D:
介绍网址:https://littlevgl.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面是0度然后按照逆时针的方向递增,这就是圆弧的角度增长方向。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圆弧就很简单的画出来 ...

简单的圆弧就很简单的画出来

网友F:
littlevGL GUI例子使用

网友G:
准备去移植这个项目

网友H:
推荐《LittlevGL初体验》

网友F:
已经移植好了的工程呢?

网友E:
期待楼主更多的分享了。

网友C:
没有实际使用过GUI库

网友B:
如何移植littleVGL到STM32上

网友A:
提供创建嵌入式GUI所需的一切

网友H:
基于PC上模拟器的效果?

网友G:
括littleVGL的介绍,littleVGL的移植

网友I:
适用于 MCU 级别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