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怎么了一直无法修好

楼主(2021-06-11):
一个充电器去年就修了次,修不好,没兴趣丢一边了,今年又来兴趣搞。但就是修不好,3842的7脚只有13伏,8脚无电压,但单独给它供电17伏左右8脚就有4.95伏,证明没坏,因去年换过3842。拆下启动电阻测150K没坏,断开6脚到场管的电阻,断开两个光耦,断开反馈绕组二极管,把芯片周边所有零件都测了一遍,把启动电容(50V100UF)都换了,甚至最后把变压器也拆了下来测,3842的7脚还是只有13伏,前面有310伏。不接3842,测连接3842一端的启动电阻电压有55伏(等于测启动电容两端电压了)真怪了,我现在想,是不是当初这个芯片是3843来着,不是3842呢,还是3842的厂家不同?但好像也不会这么干,启动电阻应该没换过,没这种大功率电阻。我现在如果把启动电阻换成120K或者把3842换成3843不知可否?另外,3842的启动电阻的大小如何确定的?怎么计算出来是120K还是150K呢?是310伏除于2毫安左右的电流得出?那电容有55伏电压到芯片后被钳位到它的启动电压只有约17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9年到现在有三年了。电路图。您这一说,让我想起以前一台电脑传统螢幕故障,一查没有直流电压,我查了是 ...

怎么看不到你提供的电路图呢?是图上有标出哪里故障吗

网友B:
还是需要图啊

网友C:
先给3842供电,也要看是否有pwm波发出,没有发出,就没有辅助绕组给其供电, 看是否功率管挂了,还是有个电流采样,以及过压过流保护了。

网友D:
充电器坏了买个新的,  值不了几个钱。动手能力很强也不要修,烦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给3842供电,也要看是否有pwm波发出,没有发出,就没有辅助绕组给其供电, 看是否功率管挂了,还是有个电 ...

数字万能表测不出PWM波吧。芯片是没问题的,我换过了N次新的,单独供电话8脚有4.95伏电压,就是放板上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坏了买个新的,  值不了几个钱。动手能力很强也不要修,烦心。

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是想弄懂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的电路图在哪里。大家都去看手册也看不出问题。看到您的例子和我以前的案例,我倒是怀疑这款集成 ...

发贴时不知为什么一直符不上图。3842我换了几次都一样,单独供电芯片8脚就有5伏电压

楼主:
我换成3843后7脚就7.9伏,8脚大概1.5伏,还是没输出,我现在敢肯定是变压器出问题了,实际上这电源芯片已经启动,但反馈绕组供不上电

网友E:
兄弟坏了,就买个新的吧,呵呵,有点折腾自己

网友F:
反馈绕组经二极管电容给IC供电, 我修了的电源, 这个电容坏的最多, 换了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