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关于电容拉氏变换的问题

楼主(2021-06-11):
在电路分析中遇到一个疑惑,如果电容是常量可以直接变换为1/sc作为阻抗代入电路计算,但如果电容值是一个和时间相关的变量,是不是先将电容做拉氏变换后,再用边1/sc', c'是电容拉氏变换后的表达式,代入电路计算呀?还是用1/c'就可以了?
请大侠解惑,谢谢!

网友A:
电容值是一个和时间相关的变量”,那是个时变系统,不是那么简单地算的。

楼主:
那该怎么计算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计算呀?

把你遇到的问题发出来呀,不发出来谁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遇到的问题发出来呀,不发出来谁知道怎么计算?

如果c'是常熟这个电路求传递函数很简单(1+sRC) /  [1 + sR(c' +C)],
但现在c'不是一个定值,w是一个固定的角速度,t 是时间,现在怎么求这个传递函数呀?
搜到一篇**,但自己水平有限看不明白,一起上传求高手指点。

这是调相,调幅信号处理即可。W远小于DUI/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