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有没有ADC自校准

楼主(2021-06-11):
ADC, MCU, dc, AD
如题,想了解一下灵动的MCU有没有ADC自校准 ,如何实现

网友A:
应该不存在自校准这种说法,
所谓校准,就是要有基准源,然后根据检测值加入修正量,或者曲线拟合。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2021-07-19):
最近总是看见自校准的问题,
我就想知道,自校准是怎么校准的?
是不是我理解的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