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O初始化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1-06-11):
在IO初始化的过程中,配置状态有两个分不太清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在配置模式时,GPIO_MODE_OUTPUT_PP和GPIO_MODE_OUTPUT_OD 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在实际用的时候,貌似用两种配置都能跑起来。

哪种更靠谱?

网友A:
说不太清,就是GPIO_MODE_OUTPUT_OD貌似要接上拉

网友B:
这几方式了解了解吧。理解后应该可以根据硬件电路采用对应的方式了

网友C:
一个是推挽输出一个是开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推挽输出一个是开漏输出

恩恩,
只是在我的输出效果上,没感觉到区别。。

网友D:
开漏输出时,缓冲区输出1,管脚不一定是1。上拉输出时,一定是1

网友E:
OD输出你不接上拉就看出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