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九十八章、CH32V103应用教程——RTC-脉冲

楼主(2021-06-11):
CH32V103应用教程——RTC-脉冲

本章教程主要在原有RTC教程的基础上,通过PC13,使其产生脉冲。PC13作为侵入检测引脚,可以用来输出RTC秒脉冲、闹钟脉冲或者是时钟频率为RTC时钟除以64的脉冲,后者在系统下电的情况下无法输出。

1、RTC简介
关于RTC,在前面章节已经进行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RTC具体介绍,可参考前面章节及CH32V103应用手册。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使用PC13引脚产生脉冲,同时使用逻辑分析仪进行脉冲采集,CH32V103测试板与逻辑分析仪连接方式如下:
  • CH32V103开发板的GND引脚与逻辑分析仪的GND引脚连接
  • CH32V103开发板的PC13引脚与逻辑分析仪的采集通道引脚连接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进行产生脉冲实验,需要用到PC13引脚,具体程序如下:
rtc.h文件
#ifndef __RTC_H
#define __RTC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define  SEC_IRQ  1
//#define  ALR_IRQ  1
//#define  OWE_IRQ  1

/* Exported_Functions */
u8 RTC_Init(u32 SetCnt, u32 SetAlarm);
u8 RTC_Get(void);

#endif<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large; text-indent: 21pt;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span>
rtc.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定义和函数声明;
rtc.c文件
#include "rtc.h"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
* Function Name  : RTC_NVIC_Config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RTC Int.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static void RTC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RTC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设置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设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该通道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 RTC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RTC collection.
* Input          : None
* Return         : 1:Init Fail
*                  0:Init Success
*******************************************************************************/
u8 RTC_Init(u32 SetCnt, u32 SetAlarm)
{
    //检查是不是第一次配置时钟
    u8 temp=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BKP_DeInit();//复位备份区域
    RCC_LSEConfig(RCC_LSE_ON);//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使用外设低速晶振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temp<250)//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等待低速晶振就绪
    {
        temp++;
        Delay_Ms(10);
    }
    if(temp>=250)
    {
        printf("time error..\n");
        return 1;//初始化时钟失败,晶振有问题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设置RTC时钟(RTCCLK),选择LSE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RTC时钟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以下三个中断根据需要开启,三者触发时都是进入RTC_IRQHandler中断函数,通过RTC_GetITStatus判断具体是哪个中断触发
    #if SEC_IRQ   //(可选)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秒中断使能秒,用来产生一个可编程的周期性中断信号(最长可达1秒)。
      RTC_WaitForLastTask();
    #endif

    #if ALR_IRQ   //(可选)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闹钟中断使能,用来产生一个软件可编程的闹钟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endif

    #if OWE_IRQ   //(可选)
      RTC_ITConfig(RTC_IT_OW, ENABLE);//溢出中断使能,指示内部可编程计数器溢出并回转为0的状态。
      RTC_WaitForLastTask();
    #endif

    RTC_EnterConfigMode(); //允许配置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SetPrescaler(32768);//设置RTC预分频的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SetCounter(SetCnt); //设置RTC计数器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SetAlarm(SetAlarm); //配置闹钟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A5A); //向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写入用户程序数据

    RTC_NVIC_Config();//RCT中断分组设置
    return 0; //ok
}

/*******************************************************************************
* Function Name  : RT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RTC Handler.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秒钟中断
    {
        printf("second interrupt!\n");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RESET)    //闹钟中断
    {
        printf("Alarm interrupt!\n");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OW)!= RESET)     //溢出中断中断
    {
        printf("Overloop interrupt!\n");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RTC_IT_ALR|RTC_IT_OW); //清除秒钟中断、闹钟中断、溢出中断标志位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RTC寄存器上的最后一次写入操作完成
}
rtc.c文件主要进行rtc脉冲初始化配置。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11/10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rtc.h"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RTC Test\r\n");

    RTC_Init(3,6);

    /*(PC13引脚输出脉冲)*/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Second);  //秒脉冲输出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Alarm);   //闹钟脉冲输出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RTC时钟除以64脉冲

    while(1)
    {
        ;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以及配置相关脉冲输出。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配置好各脉冲模式产生脉冲如下:
秒脉冲(大约每一秒产生一次脉冲):
闹钟脉冲(当计数器值与闹钟值相同产生脉冲):
RTCCLK除以64产生的脉冲(RTCCLK为32.768KHz):

网友A:
什么叫侵入检测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下面链接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050068-1-1.html

边沿检测,又貌似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