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红外遥控长按键的问题

楼主(2021-06-11):
用的是ATMEGA8a,单次按键没有问题,但自己搞了几天处理连发码都没搞出来,诚信请教如何判断是连发码?

  • uchar IR_buf[4]={0x00,0x00,0x00,0x00};  //IR_buf[0]、IR_buf[1]为用户码低位、用户码高位接收缓冲区
  •                                                               // IR_buf[2]、IR_buf[3]为键数据码和键数据码反码接收缓冲区
  • /********us延时程序,延时时间0.14ms(140us*)*******/
  • void Delayus(uint x)
  • {
  •          char i, j;
  •         for(i=0;i<x;i++)      {for(j=0;j<210;j++);}</x;i++)
  • }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
  •    uchar i,j,sum=0;
  •    GICR |=(0<<int0);   Delayus(20);                                //延时20*0.14MS  ,2.8MS</int0);
  •    for(i = 0;i < 14;i++)
  •       {
  •          Delayus(1);
  •          if(IRIN)                            //9MS内有高电平,则判断为干扰,退出处理程序
  •          {
  •            GICR |=(1<<int0);                  return;                                    //返回</int0);
  •          }
  •       }
  •    while(!(IRIN));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    for(i=0;i<4;i++)
  •     {
  •       for(j=0;j<8;j++)
  •       {
  •          while(IRIN);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          while(!(IRIN));                 //等待变高电平
  •          while(IRIN)                          //计算高电平时间
  •           {
  •              Delayus(1);                        //延时0.14ms
  •              sum++;                                    //对0.14ms延时时间进行计数
  •              if(sum >= 30)              //高电平时间过长,则退出处理程序
  •              {
  •                GICR |=(1<<int0);               return;</int0);
  •              }
  •           }
  •        IR_buf = IR_buf >> 1;      //接受一位数据
  •        if(sum >= 6)
  •           {IR_buf = IR_buf | 0x80;}   //若计数值大于6(高电平时间大于0.56),则为数据1
  •        sum = 0;                  //若计数小于6,数据最高位补"0",说明收到的是"0",同时计时清零
  •      }
  •    }
  •   if(IR_buf[2]!=~IR_buf[3])                //将键数据反码取反后与键数据码码比较,若不等,表示接收数据错误,放弃
        { GICR |=(1<<int0);   ="" return;}
  •   HW_Status=1;
  • }
  • void RR()    //遥控器键控
  • {
  •         if(HW_Status==1)
  •      {   static uchar m;
  •                  if((IR_buf[2]==0xfb)||(IR_buf[2]==e))              //音量加
  •                         {
  •                                 if( VOLUME_1<98)
  •                                         {++ VOLUME_1;}
  •                                 else if( VOLUME_1>=98)
  •                                         { VOLUME_1=98;}
  •                         }
  •                 if((IR_buf[2]==0xfa)||(IR_buf[2]==b))        //音量减
  •                         {
  •                                 if( VOLUME_1>0)
  •                                         {-- VOLUME_1;}
  •                         }
  • void RR()    //遥控器键控处理
  • {
  •         if(HW_Status==1)
  •      {   static uchar m;
  •                  if((IR_buf[2]==0xfb)||(IR_buf[2]==e))              //音量加
  •                         {
  •                                 if( VOLUME_1<98)
  •                                         {++ VOLUME_1;}
  •                                 else if( VOLUME_1>=98)
  •                                         { VOLUME_1=98;}
  •                         }
  •                 if((IR_buf[2]==0xfa)||(IR_buf[2]==b))                                        //音量减
  •                         {
  •                                 if( VOLUME_1>0)
  •                                         {-- VOLUME_1;}
  •                         }
  • }

网友A:
连发得看遥控器,有的遥控器单按也是连发

网友B:
    正如二楼所说,有的遥控器单次按键也会连续发送相同的内容,如我正在测试的某万能电视遥控器,按一次键就会连续发送5组相同的键值,两组之间相隔约24ms:

    连发可以通过标志来判断,每接收完一次数据对这个标志加一,数据处理完之后这个标志归零,这样就可以知道连发的次数了。

网友B:
我是遥控接收与接收后的处理分开进行的,接收函数放在中断里,接收到的数据放在全局变量中,然后在主循环里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