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怎么关闭MPLAB XIDE的代码优化功能

楼主(2021-06-11):
如题,版本是V4.05的,找了一圈,没发现在哪里,是本来MPLAB XIDE就没有代码优化功能吗,还是有这功能跟,但没有关闭的选项

网友A:
优化是在编译器中设置

网友B:
选中项目,右键,选择属性,然后在XC8 Compiler (我的环境是MPLAB X5.20,XC8 2.05)上通过Option categories->Optimizations->Optimization level来进行优化。

网友C:
可以将优化级别设为0

网友D:
用opt=0进行调试

网友E:
PRO/STANDARD/FREE 选项?

网友F:
编译器是picc或c18?

网友G:
优化的作用是根据代码来的

网友H:
勾选上Global,Assembler,Speed,Global后面的数值可以在1~9内选择,对应不同的优化等级。

网友I:
MPLAB IDE 8 可以再界限中选择配置吧

网友J:
未购买其相应的编译版本时,代码优化只能是40%左右

网友K:
开Project工程设置选项界面

网友F:
才有优化的

网友E:
只有编译器才有,mplab只是环境

网友G:
选择什么样的优化等级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在MPLAB X版本IDE V2.30和编译器1.33优化0

网友H:
Debug可以不选。

网友C:
随着XC32 V1.42,0优化带来了大量的错误。

网友I:
配置选项可以不写在代码中。

网友B:
要优化代码大小的话,直接选择s就可以。

网友K:
总感觉microchip的这个开发环境没有keil好用

网友J:
后期版本的MPLAB X IDE**网上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