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节电池串联如何防反接?

楼主:
原理图如图所示 3节18650串联,用8254做保护,ETA3000做电池均衡。
但是目前不打算做成电池包,想把每节电池拆出来单独充电。
反接的情行有多种,用mos管防反接好像行不通。
第一次搞电池,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2021-06-11):
用电压检测法比较简单,用电流检测法更有效。不过做产品的话,最好从结构上下手来避免反接,保护做的再好也不如避免问题的发生。

网友B:
电池包也可以三节电池单独充放电, 比给用户制造麻烦,拆电池充电 更合适一些。

可以将 充电电压 5V 斩波变成PWM脉冲,经过电容隔离,二极管自举整流,得到相对每节电池的5V,给每节电池安排一粒 充电IC,比如 一两毛钱的 4054,就可以做到单独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包也可以三节电池单独充放电, 比给用户制造麻烦,拆电池充电 更合适一些。

可以将 充电电压 5V 斩波 ...

好的,感谢您的帮助。不做成电池包,是考虑用户可以自行购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检测法比较简单,用电流检测法更有效。不过做产品的话,最好从结构上下手来避免反接,保护做的再好也 ...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C:
扯淡,你不用MOS做主控,你还想上天,什么比较都是白搭,一只PMOS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扯淡,你不用MOS做主控,你还想上天,什么比较都是白搭,一只PMOS解决问题

那倒是请教请教您,如果中间有一节电池是反接的,PMOS是如何实现防反接的?

网友D(2021-11-15):
ETA 电池均衡IC有做,有需求可以聊聊

网友E(2023-05-19):
引用 楼主:
那倒是请教请教您,如果中间有一节电池是反接的,PMOS是如何实现防反接的? ...

不用问了,多节分立的18650电池串联,根本无法通过MOS管来解决其中一节反接的问题。而且18650电池在结构上也无法实现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