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31最大SPI速度

楼主:
因为项目对SPI的速度要求比较严格,想知道MM32F031的SPI最大速度能达到多少,如果超频使用稳定吗

网友A(2021-06-15):
看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SPI速度一般都能达到10M以上,具体多少,你要看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C:
一般使用上,可能习惯性默认选择最大速率。
在这前提下,特殊关注一下,看看能不能满足使用需求就可以了。
既然选择SPI,一般是够用的

网友D:
如果达到这么大的速度,应该很难吧。

网友E:
超频使用可以的,最大速度得看手册

网友F:
既然你都选择超频了,咋不选择换个性能高一些的芯片试试呢?

网友G:
不建议超频,超频的话,正常环境或者实验环境可以,但是现场的环境肯定不可预计,芯片很容易跑飞,耽误用户使用呀

网友H:
看看手册吧,这个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

网友H:
超频使用估计不能太稳定,那超频部分 官方都没做测试

网友I:
10M 的速度应该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