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G0和STM32G4 如何把BOOT0当作通用GPIO使用--软件配置

楼主(2021-06-11):
在程序中对Option Byte选项字的相关位进行编程,设置BOOT0为软件BOOT0,
程序如下:
MyType mysymbol;
/* USER CODE END 0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USER;
         OBInit.USERType   = OB_USER_nBOOT0;
         OBInit.USERConfig = OB_nBOOT0_SET;
         HAL_FLASHEx_OBProgram (&OBInit);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USER;
         OBInit.USERType   = OB_USER_nSWBOOT0;
         OBInit.USERConfig = OB_BOOT0_FROM_OB;
         HAL_FLASHEx_OBProgram (&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这段代码的功能:重新定义BOOT0,BOOT0的数据不在从外部PIN获取,而是从内部nSWBOOT0+NBOOT0获取,当前定义,BOOT from Main Flash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EventRecorderInitialize(EventRecordAll,1U);
        EventRecorderStart();     //这段代码使能EVENTRECORDER ,可以使用没有SWO口的ST Link  做打印debug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TIM1_Init();

网友A(2024-06-25):
請教一下,如果連main都跑不到,還是只能從CUBEprogrammer去修改Option Byte了吧?

网友B:
把BOOT0当作通用GPIO使用需要确认boot0引脚的复用范围

网友C:
没必要把这种特殊接口作为通用io来操作吧

网友D:
一般来说,都是不用boot0的,这个很有风险

网友E:
这种配置之后,会有啥风险吗?

网友F:
如果把boot0配置成普通IO之后,需要还原的话咋弄?

网友G:
要禁用启动模式选择功能,需要配置选项字节(Option Bytes)。这通常需要使用STM32的编程工具(如ST-Link Utility)来修改选项字节

网友H:
使用ST-Link或其他编程工具连接到STM32微控制器。在编程工具中,找到选项字节配置选项。将nBOOT0选项设置为1,这将禁用BOOT0引脚的启动模式选择功能

网友I:
在启动代码或初始化代码中,将BOOT0引脚配置为通用输入或输出模式,并且还要改关键字

网友J:
确保在启动时不会使用BOOT0引脚来选择启动模式。可以通过配置选项字节(Option Bytes)来实现这一点

网友K:
正常就拉低就完事儿了,没必要占这个IO的

网友L:
估计占用之后会不会出现程序失灵之后,用不了boot0并且也不能用ISP升级程序呢?

网友M(2024-08-29):
在进行选项字节编程之前,您需要解锁闪存和选项字节寄存器,以允许修改选项字节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