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SDK-HC89S003F4开发板keil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21-06-11):
硬件连接如下:

软件设置如下:

驱动已安装好,但下载失败,求指教!

网友A:
1.端口为什么是ST的虚拟串口呢?
2.仔细检查硬件电路,确实不需要独立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端口为什么是ST的虚拟串口呢?
2.仔细检查硬件电路,确实不需要独立供电吗 ...

虚拟串口没错的,也设置了LINK供电

网友A:
下载出错的时候提示什么呢?用万用表测量了吗?确实供电供上了没有?

网友B:
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C:
我认为大部分是供电问题导致的,因为就那么一个接口

网友D:
这个板子的供电有点奇葩,好好看看电路图吧,芯片不供电你能下载程序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