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偿,压电陶瓷驱动电路

楼主(2021-06-12):
需要做压电陶瓷驱动电路,可以做的请联系q:793281484

网友A:
有人接了吗?

网友B:
电压,频率,自激?它激?这些参数没有等于没说

楼主:
目前还没人接,可以做的请联系,具体沟通细节,就是常规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接了吗?

还没,请加了具体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频率,自激?它激?这些参数没有等于没说

100v,不大于1k,其他细节可以做具体沟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v,不大于1k,其他细节可以做具体沟通

一定要高压吗?压电陶瓷的吸收功率需要多大?

楼主(2021-07-13):
有能做的,请联系

网友C:
网上下载一个电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