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7.开启引脚中断及红外遥控接收实验

楼主(2021-06-12):
#申请原创#

一、引脚中断的使用步骤

    之前测试的DS1307日历模块有秒信号输出功能,可以利用其输出的秒信号触发中断,实现单片机中秒计数和控制LED闪烁,取代之前用定时器进行秒计数,同时准备实验的红外遥控接收也打算使用中断来处理,实现及时响应,因此本次重点进行了引脚中断处理的实验。
    DS1307日历模块输出的是1Hz方波,因为触发方式可以为下降沿,也可以为上升沿,我的设置如下:

    红外接收实验用的是从机顶盒拆下来的VS838接收头,其典型指标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应该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引脚参数配置好以后,直接生成代码,可以在intrrupt_manager.c文件中看到中断处理过程:

    具体的中断处理函数在pin_manager.c文件中,我们可以在此写入代码:

    秒信号中断的代码很简单,只是对second变量增1,代码如下:
/**
    IOCAF5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IOCAF5_ISR(void) {

    // Add custom IOCAF5 code DS1307_SQ秒信号中断
    second++;

    // Call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callback registered at runtime
    if(IOCAF5_InterruptHandler)
    {
        IOCAF5_InterruptHandler();
    }
    IOCAFbits.IOCAF5 = 0;
}

二、红外遥控信号接收

    常用的红外遥控信号是由起始码及32bit数据构成,其中包含两组(各8位)的用户码和两组(各8位)的数据组成的,两组用户码可以是相同的,后8位也可以是前8位的反码,两组数据码则后一组是前一组的反码,具体可以参见前面第二幅图片。其时序图如下:

    不过我在测试中遇到一款万能电视机遥控器,其起始码之后仅有16bit 数据,即用户码和数据各8位,没有校验用的反码,其时序图如下:

    通过分析,其起始码也不是常用的9ms低电平+4.5ms的高电平,而是各为3ms左右的低电平+高电平,这就成为了我识别这两种红外遥控器的标志。
    这款遥控器的另一个特点是按下按键会同时发出5组相同的数据,两组间隔约24ms,这个特点就需要在识别代码中处理,可以通过延时忽略掉重复的数据,也可以在完成识别之后设立标志,在处理结束后取消标志,在标志取消之前就不识别收到的数据。下图为实际抓取的时序图:

    在测试某机顶盒红外遥控器的时候,发现其发送完一次数据之后,还会跟一个起始码(如下图所示),好在这个起始码的高电平时间没有4.5ms,仅有约2.2ms,这也成了识别处理的标志:

    下面是我识别测试中使用的代码,这个代码是我独自写的,可以算是成原创了:
//红外线遥控器解码,识别的数据存放在全局变量IR[4]中,其中IR[0]和IR[1]存放用户码,IR[2]和IR[3]存放数据
void IR_Handier(void)
{
    uint8_t i,j,dat = 0;
    uint8_t times;
    if(IRok>0)
        return;                //前一数据未处理,不解释新的信息
    Led1_SetLow();       //测试用
    times = 200;
    while((0==IR_GetValue())&&(times>0)){   //等待高电平信号(9ms或3ms)
        DELAY_microseconds(100);
        times--;
        Led1_Toggle();
    }
    Led1_SetHigh();
    if(times > 150){                        //按万能遥控器8+8位解码(200-22=178)
        times = 50;
        while((IR_GetValue()>0)&&(times>0)){//等待高电平起始码信号结束(4.5sm)
            DELAY_microseconds(100);
            Led1_Toggle();
            times--;
        }
        Led1_SetLow();
        for(j=0; j<2; j++){
            for(i=0; i<8; i++){
                times = 10;
                while((0==IR_GetValue())&&(times>0)){//等待0.5ms的数据低电平信号结束
                    DELAY_microseconds(100);
                    times--;
                }
                Led1_SetHigh();
                dat >>= 1;
                times = 30;
                while((IR_GetValue()>0)&&(times>0)){//等待数据高电平信号结束(计算高电平时间1.5/2.5ms)
                    DELAY_microseconds(100);
                    times--;
                    Led1_Toggle();
                }
                Led1_SetLow();
                if(times<15)
                    dat |= 0x80;            //高电平times=30-19;低电平times=30-11
            }
            IR[j] = dat;
            dat = 0;
        }
        IR[2] = IR[1];
        IR[1] = 222;    //随意设置的标志
        IR[3] = 222;
    }
    else{                                   //按标准遥控器9+4.5位解码(200-70=130)
        times = 50;
        while((IR_GetValue()>0)&&(times>0)){//等待高电平起始码信号结束(50-34=17)
            DELAY_microseconds(100);
            times--;
            Led1_Toggle();
        }
        if(times>20)                        //处理末尾的结束信号(50-18=32)
            return;
        Led1_SetLow();
        for(j=0; j<4; j++){
            Led1_SetHigh();
            for(i=0; i<8; i++){
                Led1_SetLow();
                times = 10;
                while((0==IR_GetValue())&&(times>0)){//等待0.56ms的数据低电平信号结束
                    DELAY_microseconds(100);
                    times--;
                }
                Led1_SetHigh();
                dat >>= 1;
                times = 20;
                while((IR_GetValue()>0)&&(times>0)){
                    DELAY_microseconds(100);//520+620us(520~1140us)
                    times--;
                    Led1_Toggle();
                }
                Led1_SetLow();
                if(times<10)
                    dat |= 0x80;            //高电平:times=12;低电平:times=20
            }
            IR[j] = dat;
            dat = 0;
            Led1_SetLow();
        }
    }
    IRok++;                                 //置红外信号标志
}

    红外遥控的实际使用代码尚未编写,本次测试仅仅是将收到的用户码和键值显示在LCD屏幕上,下面是测试过程的照片“

    这是显示效果,因光线太强,屏幕有点不清晰:

网友A: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B: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C: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D: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E: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F: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G:
以后多交流交流

楼主:
从21:01分开始不到3分钟时间被“轰炸”了26次,我都被炸晕了

网友H:
请问楼主用的逻辑分析仪是那种以电脑为显示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用的逻辑分析仪是那种以电脑为显示屏的吗?

是的,通过类似U盘的装置采集数据,在电脑屏幕中显示和分析结果。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类似U盘的装置采集数据,在电脑屏幕中显示和分析结果。

请问这种仪器叫什么呀?在哪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种仪器叫什么呀?在哪买呢?

这是逻辑分析仪,几年前在淘宝网购的。

网友I:
结合实际的设计了

网友J:
你这个牛批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