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灯电路,问一下两个1N5401啥作用

楼主(2021-06-12):
问一下两个1N5401啥作用,省掉有什么不好,图片小编说的不理解。谢谢

楼主:
在线等 知道的请给个点拨

网友A:
极性保护

网友B:
二极管单向导电性,这里的功能是防止 电源接反导致给灯的电压是反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单向导电性,这里的功能是防止 电源接反导致给灯的电压是反向的

这是啥光源?还有极性之分?

网友D:
没看懂图片吧?
看 左边接 刹车灯正极,  这图意思是刹车时候灯都要亮,。  然后 右边图 说接左转向,右转向,他没有引出线。
意思是左转接通时候,,右转灯不能亮,。右转时候左转不会亮。用2个二极管隔离一下,就是单向导通。

网友E:
因刹车灯和转向灯共用灯具,所以必须要有隔离的手段。此二极管就是起隔离作用,见图中的说明。

这个图很对,是起到逻辑“线或”作用。现在很少用这种二极管逻辑,以前的解码、编码都是采用二极管“阵列”实现的。

网友F:
二极管一般是用来防止反接的,如果负载是感性的,二极管也可以用作续流哦

网友C:
楼主这图也太偷懒了啊!

网友G:
画图不完整,苦了坛友了

网友H:

肯定防反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图片吧?
看 左边接 刹车灯正极,  这图意思是刹车时候灯都要亮,。  然后 右边图 说接左转向 ...

对对 恍然大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刹车灯和转向灯共用灯具,所以必须要有隔离的手段。此二极管就是起隔离作用,见图中的说明。

是这样 忽略了那两点

网友I(2021-08-13):

确实是隔离的,刚才那个引线图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