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全速运行和仿真运行的区别

楼主(2021-06-12):
PIC18F4523,外扩FLASH为GD25Q128CSI,使用仿真器运行的时候,读写外部FLASH正常。将软件烧写到单片机后,会偶尔出现读写外部FLASH不正常的情况。请问:PIC单片机全速运行和仿真运行时有什么区别?因为是烧写全速运行的时候才不正常,不好查找原因。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大神么?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正好在时序的临界点上
加一点延迟试试呢

网友B:
时序延时加长些,试试看

网友C:
应该还是程序有bug, 和怎么运行没关系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CPU上电快,FLASH还没有上电完成就操作了,而仿真一般在进入MAIN后停止,有足够的时间稳定工作
这个原因碰到过操作EEPROM早了,造成随机上电不启动,还分批次,开机加了延时就可以了;

楼主:
加了延迟还是不中,放弃了,改成内部EEPRO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