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GPIO时钟问题

楼主(2021-06-13):
1.上电后GPIO时钟默认就是使能的,如果我打算关掉GPIO组时钟,是不是要到RCC控制类寄存器设置吗?
2.AC7811 能不能设置只关掉某个IO的时钟吗?

网友A:
1问:是的,理解没错。2问:不能。

网友B:
外设时钟的开启和关闭必须在rcc控制器中进行。但是还是需要看具体每个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