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引脚接地问题

楼主(2021-06-13):
IC的GND脚通过0Ω电阻串联后,再接到电源的地,这样做会不会对IC的正常工作造成影响

网友A:
小电流,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影响不大

多大负载的时候会有影响呢,我现在的负载只有40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大负载的时候会有影响呢,我现在的负载只有400mA

无关紧要

网友C:
0Ω电阻有1% 5%的误差,这个能接受,一般没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大负载的时候会有影响呢,我现在的负载只有400mA

和负载没关系,负载的电流没有流过芯片的GND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