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下buck-boost指的是哪种电路?

楼主(2021-06-13):
这个电路,输入输出都是正电压。但是输入电压的范围比较广。

输入电压比输出低的时候,工作在boost模式。
输入电压高的时候,工作在buck模式

这种buck-boost电路,是为了产生负电压输出的。

我想问一下,buck-boost到底是指哪一种?

网友:
图FIG3.3.1

网友A:
肯定是,不确定第二种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不确定第二种是不是

谢谢回复。ti是这样分的
https://www.ti.com/power-management/non-isolated-dc-dc-switching-regulators/overview.html

第一个图应该是buck-boost

第二图是 inverting buck-boost,简称IBB

网友B:
BUCK-BOOST,我认为可以升降压的电路都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