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滤波----关于输入阻抗,打赌之前,要冷静思考!

楼主(2021-06-13):
打赌之前,要冷静思考。一个端口的输入阻抗,是否和另外一个端口的信号有关,只要简单想想就知道了,肯定可以做到有关。

很多人只会片面的理解利用理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早以前,一个项目,一个芯片的一个脚是内阻很低的高频方波输出,为了减少对板内其它电路的干扰,需要加LC滤波后输出给后级电路。我给出的建议是先串联L,再对地并联C,以滤除高频干扰。手下一个工程师,这个项目的工程师,不信邪,跑来和我理论,说,LC和CL,原理不是一样的吗,输入输出对调一下,传输特性不是一样的吗?不是互易么?他**先接C再接L,让干扰一出这个端口就被C滤波,板子出来有问题,还是改为LC顺序,才解决问题。后来我给他解释,低内阻强驱动输出,你直接电容接地,这个回路电流很大,局部电路已经产生很大干扰电流了,这个干扰通过电源、地线,已经对周围产生干扰。如果先串联电感,电感是高阻器件,局部回路的干扰电流就很小了。所谓互易,是输入输出的传输特性不变,并不表示干扰也一样。

我并不否认有的书上会那么讲,书上的讲法很多----只是著书着的个人看法---同你我的看法一样。
现在大家谈的阻抗概念、理论和实验,其实都是基于单端口电路。把这种理论推广到多端口,肯定会出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路是正弦波,一路噪声。强行关联计算出的“输入阻抗“有什么意义?
"一个端口的输入阻抗,是否和另外一个端口的信号有关,只要简单想想就知道了,肯定可以做到有关"。肯定可以做到有关,同意!

网友A:
“一个端口的输入阻抗,是否和另外一个端口的信号有关,只要简单想想就知道了,肯定可以做到有关。”

当然可以“做到有关”,但一个端口的阻抗概念是考虑此端口自身独立的输入特性,即其它端口必须无激励。

网友A:
譬如,一个放大器的输出受控于输入,论其输出阻抗时绝不会考虑输入激励。具体需令输入激励为零。

网友A:
关于“LC滤波”,这不仅是个滤波问题,其还伴随着阻抗变换。这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譬如,一个放大器的输出受控于输入,论其输出阻抗时绝不会考虑输入激励。具体需令输入激励为零。

...

X对此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譬如,一个放大器的输出受控于输入,论其输出阻抗时绝不会考虑输入激励。具体需令输入激励为零。

...

输入激励为零啥意思?
开路还是短路

要分信号源类型,电流源开路,电压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芯片的一个脚是内阻很低的高频方波输出,为了减少对板内其它电路的干扰,需要加LC滤波后输出给后级电路 ...

可能我的描述不够仔细,这里的CL,C是对地并联滤波,L是串联,类似T和PI网络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1L1C的组合,反正是你的手下,移动C的位置,变成无法抅成低通滤波,而就无法消除干扰。C要并联在负载 ...

CL也可以滤波的,如果对于阻抗匹配的场合。
当然,手下有疑问,原理图设计,肯定要包含我的LC电路,至于他要测试CL效果,可以在L之前加一个C,只要更改BOM即可,不需要再次升级PCB。领导的权威建议必须满足,否则不允许PCB发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