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8.ADC转换的实验

楼主(2021-06-13):
#申请原创#

    本次实验的是ADC的基本模式的单次转换,启用的是RA0引脚为ADC信号输入,MCC配置如下:

    其他设置按照默认,未作修改:

    生成代码后,在adcc.c文件中查找相应的函数,并在主循环里每秒转换一次,每次转换读取5组数据,然后取平均值,代码如下:
    ADC_Val = 0;
    ADCC_StartConversion(channel_ANA0);                                 //开启ADC转换
    for(i=0; i<5; i++){
        while(!ADCC_IsConversionDone());                                   //等待转换完成
//       ADC_Buff[i] = ADCC_GetConversionResult();                      //获得转换结果
        ADC_Buff[i] = ADCC_GetSingleConversion(channel_ANA0); //获得指定通道的转换结果
        ADC_Val += ADC_Buff[i];
    }

    ADC_Val = ADC_Val/5;
    LCD_write_value(0,2,5,0,0,ADC_Val);
    printf("ADC= %d \r\n",ADC_Val);

    由于我只启用了RA0一个通道,所以使用ADCC_GetConversionResult()函数和使用ADCC_GetSingleConversion(channel_ANA0)函数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是测试过程的照片:

    通过调节电位器,在屏幕上可以显示出ADC转换的结果:

    同时在串口调试助手上也可以看到相应的内容:

    本次并未进行多通道的实验。

网友A:
请问多通道实验是怎样的实现思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多通道实验是怎样的实现思路呢?

    我想多通道应该与单通道大同小异,通过指定通道号来获得指定通道的转换结果,也就是逐个通道来获得转换结果,您测试一下看能否行么。

网友B:
很强啊,Mplab是不是很好玩

网友C:
强 后续会有多通道实验展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 后续会有多通道实验展示嘛?

抱歉,暂时没有这个计划。

网友D:
多通道扫描跟单通道一样,每次只能测试一个通道,需要用户进行循环处理来进行多通道测量。MCC生成的代码里,在对数据进行读取的函数是带参数的(函数原型 adc_result_t ADC_GetConversion(adc_channel_t channel)),那个参数就是通道号,而通道号可以自己在MCC里配置好,MCC会将所有已配置输入通道进行申明。
typedef enum
{
    AN2 =  0x2,
    channel_AVSS =  0x3C,
    channel_Temp =  0x3D,
    channel_DAC1 =  0x3E,
    channel_FVR =  0x3F
} adc_channel_t;

adc_result_t ADC_GetConversion(adc_channel_t channel)
{
    // select the A/D channel
    ADCON0bits.CHS = channel;      //更换通道

    // Turn on the ADC module
    ADCON0bits.ADON = 1;     //打开ADC

    // Acquisition time delay
    __delay_us(ACQ_US_DELAY);   //延迟一定时间等通道切换成功并稳定

    // Start the conversion
    ADCON0bits.ADGO = 1;    //开始数据转换

    // Wait for the conversion to finish
    while (ADCON0bits.ADGO)
    {
    }

    // Conversion finished, return the result
    return ((adc_result_t)((ADRESH << 8) + ADRESL));
}

从函数原代码可以看出来,PIC单片机的ADC在每次更换采集通道后,都要进行内部初始化并延迟一段时间等稳定后才能进行转换((__delay_us(ACQ_US_DELAY);)),实现数据的读取。所以多通道实质与单通道是一样的流程。

网友E:
如何实现单片机中多路AD转换

网友F:
怎样实现ADC连续转换

网友G:
adc的连续转换与单次转换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如何同时实现两个传感器的模拟量adc转换

网友I:
ADC转换如何计算

网友J:
ADC单通道转换模式

网友K:
如何启动ADC转换?

网友L:
adc中断怎么使用

网友M:
可以外加AD转换芯片?

网友J:
adc怎么10位逐次比较得到转换结果的

网友I:
ADC转换得到的值怎么换算成电压值?

网友H:
可以同时转换两路模拟量输入吗?

网友L:
如何区分哪个通道发生中断

网友K:
多路adc怎么软件配置程序

网友G:
是多路A/D转换器吗?

网友F:
转换另一个通道要重新初始化吗

网友E:
adc转换转换的例程,发一个

网友M:
差分ADC芯片如何转换成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