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ISP 为何不能往 Keil 里加仿真?

楼主:
我有 Keil UV 4,想用 STC-ISP 往里加 仿真,失败。

我发现:stc.cdb 确定是加到 Keil 里了,但 C51 里面没加进去。说明一下:我的 Keil 目录下本来没 C51\ 子目录的,但我手工创建了。问题出在这里吗?
谢谢!

楼主(2021-06-13):
我已经把 Keil目录的操作权限开放了,也没用。是不是 Keil\tool.ini 也要修改?

网友A:
已经提示你,先关闭keil,再添加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提示你,先关闭keil,再添加仿真。

我确实是关闭Keil 的。根本就没开 KEIL !

网友B:
说明你根本没装C51,装的是ARM吧,或者装的目录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根本没装C51,装的是ARM吧,或者装的目录不对吧

请问我怎么往 Keil 里加 51 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怎么往 Keil 里加 51 呢?

直接安装C51Vxxx.exe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安装C51Vxxx.exe就可以

谢谢!成功了!

网友C:
我竟然没想到你没装KEIL C51! 还打算让你关闭KEIL 及 升级到最新STC-ISP软件并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STC-ISP呢。

另:如果是使用STC16, 还要安装KEIL C251哦。
STC32则使用 KEIL MDK. (应该还要STC32的PACK)
(注:如初次KEIL C51/C251, 要注意为试用模式,BIN代码有2K限制。另:注意KEIL C51/C251有 0XFD的问题,百度)

网友D:
keil c51是必须要安装的,这个和MDK其实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竟然没想到你没装KEIL C51! 还打算让你关闭KEIL 及 升级到最新STC-ISP软件并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STC-ISP呢 ...

多谢提示,我现在只是 STC8。请问 STC-ISP 是不是只能配 STC-LINK 啊?我有个 USB转串口 的小板,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提示,我现在只是 STC8。请问 STC-ISP 是不是只能配 STC-LINK 啊?我有个 USB转串口 的小板,能用吗 ...

USB转串口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转串口都可以用

果然,虽然还没正式开始仿真,但已经成功用 STC-ISP 通过 USB转串口 设置了目标板上的仿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