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NUCLEO-STM32H7A3测评之WINUSB移植

楼主(2021-06-13):
首先说明一下,本帖是基于https://www.cnblogs.com/guanglun/p/12079192.html和https://github.com/596142041/stm32winusb的程序修改而来,只介绍如何通过CubeMX生成的USB CDC修改成WinUSB。WIN8及以上系统无需安装驱动和编写INF文件。1.准备一个由CubeMX生成的可用的USB CDC程序。2.打开usbd_conf.h文件,按如下修改:

3.打开usbd_cdc.c文件,按如下修改:

4.打开usbd_def.h文件,按如下修改:

5.打开usbd_ctlreq.c文件,按如下修改:

6.打开usbd_desc.c文件,按如下修改:

VID和PID可根据需要修改,这里为了和别人的上位机配合,暂且为2020;

7.main.c编写测试程序:

8.编译下载,可用看到WINUSB设备被识别:

如果USB的名称与设置不符,需要在设备管理器中删除设备并刷新设备。
为了测试接收性能,再做回环代码修改:

9.打开上位机,连接USB,效果如下:

STM32源代码如下:
上位机源代码(网友guanglun编写):
上位机有点大,大家可以百度搜索WINSUB_PC_Test_boxed.exe。推荐大家看看开头推荐的网站,对代码的理解会有帮助。

网友A:
没说为何这么修改。。。。

网友B:
虚拟串口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为何这么修改。。。。

可以看看这篇**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301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H7的USB 如何才能做到速度可以10MB ,20MB的传输速度的啊。 是USB2.0  或者更更强悍的USB3.0啊 ...

H7的USB FS最大传输速率只有12Mbps。要想达到10M/20M,只能使用USB HS+外挂PHY,可以达到480 Mbps的速率。USB3.0就不要想了,STM32不支持这种。 WINUSB.zip (99.2 KB) 有兴趣测个速试试。

楼主:
看上位机程序写的怎样了。试过几款上位机,能稳定的不多。

楼主:
现修改WINUSB的驱动,使之与ST的驱动库独立。大家只需先生成一个CDC工程,然后删除CDC相关文件,再将USB_DEVICE放入工程中,添加里面的文件,编译下载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