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55试用(2) 用终端调试

楼主(2021-06-13):
STM32WL55试用(2) 用终端调试

   ST官方终于发布了STM32Cube_FW_WL_V1.0.0演示代码包,其中有一个LoRaWAN_AT_Slave文件包可以让我们在一个终端设备上调试Lora:STM32Cube_FW_WL_V1.0.0\Projects\NUCLEO-WL55JC\Applications\LoRaWAN\LoRaWAN_AT_Slave。
    原始的代码工作在EU868频率下,我的这片NUCLEO-WL55JC2工作于433MHZ频率,因此需要将修改lorawan_conf.h和lora_app.h中相关REGION_EU868定义修改为REGION_EU433。

    用于通讯互连的设备是采用STM32F042芯片驱动的E32-TTL-100 LORA模块,设置成广播接收模式,该模块此前已2机调通。

编译下载LoRaWAN_AT_Slave工程,设备管理中新增串口21,打开串口助手,设置串口21的波特率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运行:

自检信息

在终端输入AT?,可以显示帮助信息。

键入AT+BAND=?

键入AT+TCONF=?

键入AT+TRX=2

键入AT+TTX=2

可是我的E32-TTL-100 LORA模块始终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改日再找找原因。

网友A:
我手里只有一个LORA模块,这个不同厂家 LORA模块可以互相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只有一个LORA模块,这个不同厂家 LORA模块可以互相通信吗

按理说,只要通讯协议相同,不同厂家的LORA都能用,就跟不同厂家手机都能通讯一样

网友B(2022-04-28):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STM32WL55JC开发板AT-Slave例程的测试,想问一下您最后与另一个LORA模块的收发调试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STM32WL55JC开发板AT-Slave例程的测试,想问一下您最后与另一个LORA模块的收发调试 ...

对不起,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C:
这个芯片有标准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有标准库吗

有标准库,问题是我与这个芯片连接的不是同一款板子,所以遇到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