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输入阻抗

楼主(2021-06-13):
如果一路是正弦波,一路噪声。如果不能说出”强行关联计算出的输入阻抗“有什么意义,说再多也没用。

楼主:
如果说将其中某些输入端的信号固定(这其实是偏微分规定)不合理,难道强行要求两路同相或反相就是合理的约束,他的理论依据在哪里?

楼主:
在没有任何限制条件下,那个强行关联的“差分输入阻抗”怎么计算?有什么意义?有文献吗?

楼主:
       这个强行关联的“差分输入阻抗”很厉害,因为这个“差分输入阻抗”与状态电压或输入电压有关===非线性电路的标志,这意味着它可以把本来是线性电路莫名其妙变成非线性电路。

       线性与非线性及相关理论将变成一锅粥,厉害。

楼主:
至少也会把线性理论冲击的支离破碎,变成那说那了的经验理论。

网友A:
随便有多少个输入(电压和电流激励),而且随便有任意多个输出,这些情形都是有定义的。

鉴于现在和田晓威同志在打赌,不能上太多证据,不然这个家伙一看情况不对,转身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有多少个输入(电压和电流激励),而且随便有任意多个输出,这些情形都是有定义的。

钱我已经付了,而且是付给你个人了。你应该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我是说你本人应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有多少个输入(电压和电流激励),而且随便有任意多个输出,这些情形都是有定义的。

你不相信别人的书,别人能相信你的书么?

      所以你的在逻辑上说的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钱我已经付了,而且是付给你个人了。你应该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我是说你本人应该回答. ...

和这个田晓威赌过再说!现在聊,不合适。
如果没有这田晓威,当然可以聊一聊了。

哪个书能信,哪个不能信,判断方法是看它推导过程合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田晓威赌过再说!现在聊,不合适。
如果没有这田晓威,当然可以聊一聊了。

1.如果别人不同你赌呢?有期限吗?
2.推导方法是否合理?什么意思?是指推导的算数过程没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田晓威赌过再说!现在聊,不合适。
如果没有这田晓威,当然可以聊一聊了。

如果他在对一个没有明确意义的量进行推导,应该算什么?合理or不合理?

楼主:
我去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有多少个输入(电压和电流激励),而且随便有任意多个输出,这些情形都是有定义的。

你把我整的“满地打滚耍赖”不好吗?那多舒坦。

       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1.在没有任何限制条件下,那个强行关联的“差分输入阻抗”怎么计算?有什么意义?有文献吗?
2.输入阻抗与输入量或状态量有关---这是非线性电路的标志,你认为差分电路在正常工作时,是非线性电路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1.在没有任何限制条件下,那个强行关联的“差分输入阻抗”怎么计算?有什么意义?有文献吗?
2.输入阻抗与 ...

对于多输入端输入阻抗,如果你觉得将其他输入端固定,单侧某一输入端输入阻抗(偏微分要求)不合理,强行要求输入端同相或反相是否合理?,依据是什么?,他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别撤啊。你这种操作绝对不是【耍赖】,应该是【现场维稳】。

楼主:
其实没必要撤啊,我又不给你要钱。拉出去的屎不可能再收回。

      我只是问几个问题而已。

楼主:
一个都没回答,不好吧?

网友B:
别急啊,静等x大

网友C:
输入阻抗只能对单个独立信号源定义,就是在计算信号源一的输入阻抗时,必须去掉信号源二,三的影响,徐把几个信号源同时作用下,简单的用信号源的电压除以电流得到输入电阻,是属于基本概念没有搞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阻抗只能对单个独立信号源定义,就是在计算信号源一的输入阻抗时,必须去掉信号源二,三的影响,徐把几 ...

您好,请问这个说法是来自哪们课,是华成英老师说的吗,能否分享一下呀?我基础差,想学习参考下完整内容,先谢谢了。

楼主:
现在我正面回答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

      先交代一下电路:
            1.运放正负输入端分别为IN+、IN-,差分放大器正负输入端分别为D+、D-。
            2.D-与IN-之间连接电阻R1,D+与IN+之间连接电阻R2,IN+与地之间连接电阻R3.

     现在在D-加入频率50Hz信号Vim,在D+加入频率为60Hz信号Vip.

     a.   Vim在IN+产生的电压是0,因为虚短,Vim在IN-产生电压也是0.
     b.   Vip在IN+产生的电压是Vip*R3/(R2+R3),因为虚短,Vip在IN-产生的电压也是Vip*R3/(R2+R3)。

           由a可知,IN-对于Vim来说就是接地。因此D-对Vim的输入阻抗就是R1.

           学术上有人是这么算的,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呵呵。他是先计算通过R1的信号电流Ir1=Vim-Vip*R3/(R2+R3),
然后再欧姆定律计算输入阻抗 Ri=Vim/Ir1. 好像无懈可击哦。

           请注意信号频率!让我们看看这个魔术套路。

           Ir1实际是两个信号叠加而成的,频率分别是50Hz和60Hz, Vim只能提供50Hz信号,它不可能提供60Hz信号,
那么Vim/Ir1是什么意思呢?
,张冠李戴---乱扯蛋。

楼主:
两个输入端加同频信号,信号的叠加关系并么有改变,输入阻抗还是R1.

楼主:
娘啊,谢天谢地,我他妈能升级了----很荣幸地升级到初级工程师了。

      其实是在没必要。我感觉很快我很快就消失了。搅屎棍们大可庆祝一番。

      我重新注册新号本来就是为了这个低等级。大号【不起眼】因为突然升级,站方要求提供电话号码,我想我与21站方没这个情分啊,因为这个“电话门”事件,我放弃了大号。

      当时正在发帖,原计划发6句评论,前三句正面谈,后三局谈反面。可是刚刚发了前三句就突然升级,索要电话。后面三句发不了,那个气啊。

      “电话门”具体日期已经不记得,不过第二天就发生一件事,某省大桥因为桥两侧车辆严重不平衡倒塌。

仅以此满足某些扯淡货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