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pwm驱动led

楼主(2021-06-14):
PWM脉宽调制应用十分广泛,例如led亮度、电机调速等。PIC18F16Q40带有16bit
PWM模块,包含多个通道。本次实验将pwm1输出连接到rc1管脚驱动LED,达到呼吸灯的效果。
MCC配置如下:

占空比依据周期寄存器的值v决定,2^16=65536,则占空比=v/65535.

网友A:
是做呼吸灯吗

网友B:
可以驱动两个LED吗?反向呼吸灯。

网友C:
演示效果不明显啊

网友D:
PIC18F16Q40有几路PWM呢

网友E:
这个配置软件是什么呢

网友F:
可以驱动多彩的LED

网友G:
PWM的驱动不复杂啊。

网友H:
占空比怎么调节呢?

网友I:
怎样才能将亮度降低到最低呢?

网友J:
一只妄自尊大、自取灭亡的发光LED
视频观看:https://mp.weixin.qq.com/s/9OpBOyK1FrZCG4a3ZSYt2A
视频下载(可商用):https://www.vjshi.com/watch/53122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