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与求和放大器

楼主(2021-06-14):
差分放大器是非常特殊的,不少书上甚至用【神秘】---mysterious来形容其工作原理。
1995年的电子世界杂志,有篇**专论这个话题,但是看过之后,很多人更晕了。

它和其它常规放大器相比,有些特性出乎意料
下图的求和放大器,求V1和V2的输入电阻时,由于虚短虚断的存在,其中电流i1和V2无关,电流i2和V1无关,这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对于差分放大器,如果使用叠加原理看其电压增益,也是简单的。

令V2短路,得到反相放大器:

上图中最后面一个V1标错了,应该是V2=0

如果V1短路,得到的Vo'是同相放大器:

两者相加就是总的Vo

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楼主:
假设4个电阻均为10K阻值,那么在某种测试条件下,同相输入端V2看到的输入阻抗,有可能是10K,这个如何解释???

受益匪浅
对V2而言,输入电阻就是20K。单端。无论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4个电阻均为10K阻值,那么在某种测试条件下,同相输入端V2看到的输入阻抗,有可能是10K,这个如何解 ...

蒙圈了,求老师解释科普

网友B:
x终于学的会了用叠加原理,我这几天的帖没有白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x终于学的会了用叠加原理,我这几天的帖没有白发

你叠加原理只用一半,是几个意思??

网友B:
贺:昆乙已己学会叠加原理。中国出了昆乙已,半生学习模电子,以为自己比孔子,哪知学成了傻子,潜入论坛找位子,最后变成无赖子!我啷个哩个啷,我啷个哩个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贺:昆乙已己学会叠加原理。中国出了昆乙已,半生学习模电子,以为自己比孔子,最后学成了傻子,潜入论坛找 ...

玩模电不行,通过讲几句酸话,来获得心里平衡。

这种自我安慰,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差分放大器,如果使用叠加原理看其电压增益,也是简单的。

你不是说差分放大器和反向比例放大器是两回事吗?怎么你又弄个反向比例求和放大器来说差分放大器?无赖!输不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差分放大器和反向比例放大器是两回事吗?怎么你又弄个反向比例求和放大器来说差分放大器?无赖! ...

这么跟你这个大傻说吧:

差分放大器可以用于同向放大器模式、反相放大模式、差分放大模式。
但是反之,反相放大器不能工作于差分放大器的其它两种模式。

即:差分放大器包含反相放大模式,但是反相放大模式不包含差分放大。

这样说,你这个猪头还能明白两者之间联系与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差分放大器和反向比例放大器是两回事吗?怎么你又弄个反向比例求和放大器来说差分放大器?无赖! ...

咱俩谁是无赖,这两个帖子可以说明,让网友鉴定,你说了不算!

我在打赌帖子里已经说了,把赌约升到5万元,我带你到东南大学找教授鉴定,就看你敢不敢了。

楼主:
解释一下原定的2000为何不行。

我带着你去找教授,左手提烟,右手提茶,至少也要1K5.

1K5+路费,我这相当于白跑,一分钱不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咱俩谁是无赖,这两个帖子可以说明,让网友鉴定,你说了不算!

你所有的防真电路都是运放,所搭的测试电路也是用运放,打赌那个帖子前面讨论的也是用运放实现的差放,现在突然变成普通的反相放大,你真有脸!!!告诉你,就算不用运放,单个差分对电路,只要放大倍数够大,你照样输!

网友B:
你以为我真想要你二千块,我一早就知道这个结果,无聊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我真想要你二千块,我一早就知道这个结果,无聊玩玩而已

哈哈,这哥臭不要脸的,居然反咬一口。。。

再给你修炼5年时间,你的模电水平依旧不行。

楼主: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家伙就是纯粹打嘴跑的,像个8婆一样。而且模电基本功较差,跟他交流像秀才遇到兵。

所以没法玩了,和小屁孩在这叽歪,掉架子!老夫撤退!

当然了,这个臭不要脸的肯定反咬一口,说我的撤退代表害怕了,不敢赌了。

你找985大学电子系教授鉴定,如果我输了,我不会像你这种无赖说话不算话的,所以我等你出鉴定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家伙就是纯粹打嘴跑的,像个8婆一样。而且模电基本功较差,跟他交流像秀才遇到兵。

...

论坛怎么回帖都无所谓,又不用负责任的
老师,你和他争论也没意义的,他要是错了也说成是对的,就没办法了;
还等着你说出输入阻抗是10k,是在什么测试条件下得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所有的防真电路都是运放,所搭的测试电路也是用运放,打赌那个帖子前面讨论的也是用运放实现的差放,现 ...

@xunkun977 之前的帖子,有仿真,有理论计算,有实际测量。我看了之后,前后都能呼应起来,找不到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你非要说他是错的。还要找其他教授评论,可是你自己的对此有何理解了?
说不过就是网络语言攻击,何必呢,就技术问题讨论,意见不同,拿出分析即可,其他部分的攻击就大可不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怎么回帖都无所谓,又不用负责任的
老师,你和他争论也没意义的,他要是错了也说成是对的,就没办法 ...

变压器耦合,中间抽头悬空,此时两个输入端都是悬浮的,此时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都是10K(假设R1=R2=R3=R4=10K)

这个是双端输入你差放,对双端信号来说,输入阻抗是R1+R2, 如果用叠加原理分解成二个对地反向的信号,对于反向输入端的 信号,输入阻抗是R1 ,对于同相端的信号号输入阻抗是R2+R4
@sinasun :定义不对,输入阻抗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信号源而言。并且多个信号源时,只能是针对的信号源有激力有效,其他信号源幅值归零。这是基本规则。说白了是因变量对多个自变量的偏微分。
@zyj9490 :这个帖子,您是觉得@xunkun977的输入阻抗结论给的不对?还是说这个电路不能叫差分放大电路?想知道这个有意见分歧的点在那里? 是感觉,你觉得@xunkun977的这个帖子电路,就不能叫做差分放大电路?帖子里面的同相反相端都是一个信号源出来的,只有两个分开独立的信号源输入,这种电路才是差分吧?
@zyj9490 :这个帖子,您是觉得@xunkun977的输入阻抗结论给的不对?还是说这个电路不能叫差分放大电路?想知道这个有意见分歧的点在那里? 是感觉,你觉得@xunkun977的这个帖子电路,就不能叫做差分放大电路?帖子里面的同相反相端都是一个信号源出来的,只有两个分开独立的信号源输入,这种电路才是差分吧?
@sinasun :只要符合某个信号的输入阻抗测试条件即可,不要借以叠加效应形成的影响即可。如果有固定几个独立的自变量,某个自变量的输入阻抗计算,必须其他自变量的效应为0为前提。
@sinasun :这是个差分阻抗的测试信号。怎么会是V1,V2的单端信号阻抗呢?
@zyj9490 :没有定义不科学吧,之前帖子已经说明了,同相反相放大器是差分放大器的一种类型,但是反过来就是不行的。这个帖子只是说明以下,在某种测试环境了,又会出现输入阻抗的不同。无论信号是怎么加的,单个也好,多个也罢,这种电路都是差分放大器的一个类型了
语义不科学。
这明显是一个信号,看信号的电流回路是同一个变量。不是二个信号,

楼主:
好么,在论坛上不敢说话了。

如果和网友话赶话,说到另一个话题,人家能看出你【跑题】了,把正题所讨论内容往这里一靠,得出一个错误结论。

我在讨论差分放大器时,说到了一个特殊情形反相放大器,人家就一口咬定我说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和反相放大器是一样的。

一张口,人家就找到漏洞,不敢说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么,在论坛上不敢说话了。

如果和网友话赶话,说到另一个话题,人家能看出你【跑题】了,把正题所讨论 ...

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考方式
即使是对的说法,也很难让每个人都信服。这个不能强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耦合,中间抽头悬空,此时两个输入端都是悬浮的,此时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都是10 ...

在这个帖子插个题外话的,哈哈:
有时候看你的帖子,就觉得大学的时候没有好点的模电老师,工作中又基本不怎么用这么细致的分析,照样也把电路搭完了,产品出货,也是上十万的卖。可是总觉得对电路理解的不到位。最近看台湾那边的开放课程,讲解三极管小信号分析,和国内的方式就很不一样,很少还有这种板书的,大部分是PPT教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unkun977 之前的帖子,有仿真,有理论计算,有实际测量。我看了之后,前后都能呼应起来,找不到有前后 ...

我真怀疑你有没有认真看帖,我找的都是知名大学的教授视频,和教科书,都是讲运放,他却偷换概念,说运放不是差分放大器,我们讨论的差放。地球人都知道所有运放都是差分放大器,不过这个水平不够的话很容易被他忽悠带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真怀疑你有没有认真看帖,我找的都是知名大学的教授视频,和教科书,都是讲运放,他却偷换概念,说运放 ...

运放内部第一级电路是差分放大电路,可是你要把运放和差分放大器等同起来,虽然读书少,我是不大认可。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B:
这个是双端输入差放,对双端信号来说,输入阻抗是R1+R2, 如果用叠加原理分解成二个对地反向的信号,对于反向输入端的 信号,输入阻抗是R1 ,对于同相端的信号号输入阻抗是R2+R4 。谁还敢打赌出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真怀疑你有没有认真看帖,我找的都是知名大学的教授视频,和教科书,都是讲运放,他却偷换概念,说运放 ...

帖子我有好好看,下面的例子也好好解释了,输入阻抗的问题。你举的那些例子我也都看过的。
point1:运放反相放大器 or 运放差分放大器 是一样的吗?你的解释里,运放本身就是差分放大器,地球人都知道,确认吗?,差分放大器 or 差分放大电路?
poin2: 输入阻抗,在多个信号源的激励下,如何定义?
就这两个讨论点,有个第三方的公允评定,也就清楚了。何必一定就觉得自己有理,广告词都不能用第一,最好之类的修饰词,就不要用太绝对的一些文学性修辞手法来表达自我的认知。你举例了教材视频,但是你自己的观点了?你要找其他教授来评论,他们给出了意见再来说我不对,现在什么都没有,你就说现在的结果不对,又不是谁嗓门大谁就有理的。xunkun977他给出来公式推导,还有实际的测试波形了,和他推导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双端输入差放,对双端信号来说,输入阻抗是R1+R2, 如果用叠加原理分解成二个对地反向的信号,对于反 ...

这个不用打赌的,我下面回帖给了你准确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帖子我有好好看,下面的例子也好好解释了,输入阻抗的问题。你举的那些例子我也都看过的。
point1:运放 ...

1  你找一个不是差放的集成运放出来吧,2差分放大器就是用差分电路的放大器,你要说区别嘛,这个请擅长偷换概念的x做答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你找一个不是差放的集成运放出来吧,2差分放大器就是用差分电路的放大器,你要说区别嘛,这个请擅长偷 ...

开始也是你说的,运放都是差分放大器运放,地球人都知道。
现在一回帖,又说我举特例

运放是所有的集合
差分放大器运放肯定是运放,运放就一定是差分放大器运放吗?
这个充分必要关系不需要解释吧

一旦逻辑也不讲
不想扯了,一点意思也没有

网友B:
1集成运放都使用差分放大.2实际的差分放大器都是集成运放,只有集成运放能实现差分放大的原理。所以,说差分放大器肯定就是说集成运放。昆乙已还能用分立元件做出适用的差分放大器不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集成运放都使用差分放大.2实际的差分放大器都是集成运放,只有集成运放能实现差分放大的原理。所以,说差 ...

你前后矛盾了,马上就转移一个话题,强制给个定义,运放就等于差分运放放大器,那通用运放就没意义了!敢情运动员裁判都是你啊,答案不对,就改标答的。
集成运放都使用差分放大?谁告诉你的?
实际的差分放大器都是集成运放,就不能和分立元件搭?
这个认知真是厉害,我们公司经常和TI ADI美国原厂的designer看weekly meeting,明天上班问问,你这说法是那来的。

拿个特解当通解,搞笑。

网友B:
差分放大器肯定就是说集成运放。你要不信,你可以找一个不是集成运放的差放出来吧。你肯定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前后矛盾了,马上就转移一个话题,强制给个定义,运放就等于差分运放放大器,那通用运放就没意义了!敢 ...

我在这儿玩了将近十年了,对这里非常熟悉,经验是:珍惜生命,远离 这些人。

跟这些人扯犊子,扯十万年也扯不清,你才能深刻地领会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对这些人冷处理----不要理,就行了,唯一良策!

网友B:
笑掉大牙,跟他讲运放。他说我们讨论的的是差放不是运放,跟他说差放,他又说我们讨论的是普通反向放大器,唉,老脸没地儿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