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 TIMER6输出引脚输出的PWM信号高电平电压不正确

楼主(2021-06-14):
各位前辈好!我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使用平台】
我目前在使用HC32F4A0进行项目开发。使用的具体型号是HEC32F4A0SITB。

【问题大致描述】
在使用引脚128(Pin_H13)输出TIMER6_5_B PWM信号时,引脚输出高电平只有100mV以下,但是其他引脚工作正常。并且使用其他引脚输出TIMER6_5_B PWM信号时都可以正常工作。

【可能问题排查过程】
(1)器件虚寒(或没焊上)——已排除,因为在芯片引脚与排针间,我在未上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了测是短路的。

(2)软件程序设计——已排除,因为在除了选用引脚更改而软件程序未更改的情况下,替代的引脚能够正常输出相关信号;

网友A:
我怀疑是外部的板子导致的,可能是板子或者pcb的问题,或者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外部的板子导致的,可能是板子或者pcb的问题,或者是焊接的问题。 ...

我起初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我后续用万用表的短路测试功能,测试了器件引脚与排针之间的信号,是短路的。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外部板子、器件焊接的问体。
(器件引脚与排针是直连的)

网友B:
华大技术支持 qq:409946461

网友C:
换一块板子,看看效果,排除下芯片引脚故障;
断开外部连接,直接测量引脚输出;

网友D(2021-07-23):
检查一下PH13是不是下载引脚,如果是需要先关闭引脚的下载功能

网友E:
是用的华大官方EVB测试的吗?官方EVB PH13管脚连接的是板载DAP的信号脚,要注意。@albertchs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