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IDE入门学习

楼主(2021-06-14):
#申请开发板#
开发板老早就收到了,假期刚好有时间来学习下。
根据资料的链接找到了关于开发板的硬件 软件 的链接,首先看下硬件:
采用四层板的curiositynano分为两部分,ICSP与MCU PIC18F16Q40 .
ICSP这部分就是采用USB的供电 以及管脚的分配做debug与下载用。MCU引出LED、按键的外设。这里有一个疑问这个开发板上集成的ICSP是否可以给其他的芯片做调试和下载?还没有试过
IDE开发环境部分,
下载了官方最新的MPLAB X IDE 同时下载了编译器XC8 V2.32版本,MCC代码配置插件,还有下载官方的demo CODE (因为之前在搞公司的产品使用比较老的型号PIC16F1518在配置工程文件的时候老是不对 程序经常的跑飞看样子是应该不熟悉PIC芯片不同于以往51芯片的memor结构导致的需要配置 DEVID USERID CONFIGURATION BITS 导致的,编译后的HEX文件的大小都有区别,这个问题还需要去确认一下,说不一定就可以解决工作上的一个问题,哈哈哈哈。
打开工程文件后 工程的属性是配置好的 再来看一遍工程配置,首先是工程的名字,接下来是MCU的型号, packs tool chains  然后是memory信息,调试工具信息

在编译后可以找到HEX文件的,
关于该型号的寄存器信息还是不清楚地 需要熟悉阅读寄存器信息先编译一下跑一遍程序,今晚先到这里 ,等熟悉了 再获取持续更新。

网友A:
MPLAB X IDE好用吗

网友B:
下载和安装MPLABX-v2.10吧

网友C:
MPLAB X IDE使用心得

网友D:
如何开发应用程序

网友E:
MPLAB X IDE 如何产生hex

网友F:
mplab x ide怎么仿真

网友G:
怎样在mplab ide 中创建c项目文件?

网友H:
mplab ide 怎么创建工程编译

网友I:
mplab ide哪个版本比较好

网友D:
把官方给的库函数成功烧录了?

网友C:
配置选项可以不写在代码中?

网友E:
在做PIC单片机程序的时候能做仿真吗

网友F:
MPLAB X IDE怎么烧写程序到单片机

网友B:
基于MPLAB X IDE配置位设置

网友G:
mplab ide v8.10c编译器的安装和用法

网友A:
MPLABX-v2.10 是一个用于开发Microchip 单片机和数字信号控制器的应用。

网友I:
如何调整mplab ide 界面字体大小

网友H:
怎么使mplab ide中的程序单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使mplab ide中的程序单步运行

我试过 不像是KEIL的单步运行  反正是我没有找到

网友J(2021-07-14):
MPLAB X IDE 如何产生hex????

网友K:
这个板子确实不错的,很棒的开发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MPLAB X IDE 如何产生hex????

工程选项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期待楼主有更好的作品出来,我们也学习一下的。

网友M:
装MPLAB除了本身的IDE外,还需要安装JAVA6.1开发环境,以及C编译器吧

网友N:
mplab x ide 和mplab ideV8.x什么区别?

网友O:
MPLAB X IDE那个版本用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P:
如何在MPLAB X IDE中找到已安装的编译器

网友Q:
MPLAB X IDE 低版本能打开高版本的吗?

网友R:
MPLAB X IDE 编译器怎么改地址

网友S:
MPLAB X IDE V3.40如何产生hex

网友T:
microchip ide 怎么关联编译器xc8

网友O:
MPLAB X IDE怎么创建汇编工程

网友N:
如何将英文版的mplab xide变成中文版的

网友M:
MPLAB X IDE 收费吗

网友U:
各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S:
mplab x ide watch里面变量顺序如何调整

网友R:
mplab03 x ide 和mplab ide v.92哪个好

网友T:
用 mplab x IDE、XC8、XC16、XC32?

网友V:
怎样建立mplab ide编译器可以使用的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何将英文版的mplab xide变成中文版的

没啥区别啊  英文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MPLAB X IDE 收费吗

目前不收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