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Tap II——基本使用和高级技巧 分享

楼主(2021-06-14):
以4个led灯闪烁,来介绍 SignalTap II 的使用。
一、Verilog案例
  led灯以1秒的时间循环左移,代码如下:
1 module led 2 //========================< 参数 >========================================== 3 #( 4 parameter TIME              = 26'd5000_0000       //1s 5 ) 6 //========================< 端口 >========================================== 7 ( 8 input   wire                clk                 , //时钟,50Mhz 9 input   wire                rst_n               , //复位,低电平有效10 output  reg     [ 3:0]      led                   //4位led灯11 );12 //========================< 信号 >==========================================13 reg  [25:0]                 cnt                 ;14 wire                        add_cnt /*synthesis keep*/ ;15 wire                        end_cnt /*synthesis keep*/ ;16 17 //==========================================================================18 //==    0.2秒计数19 //==========================================================================2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21     if(!rst_n)22         cnt <= 'd0;23     else if(add_cnt)begin24         if(end_cnt)25             cnt <= 'd0;26         else27             cnt <= cnt + 1'b1;28     end29 end30 31 assign add_cnt = 1'b1;32 assign end_cnt = add_cnt && cnt== TIME-1'b1;33 34 //==========================================================================35 //==    led灯循环左移36 //==========================================================================37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38     if(!rst_n) begin39         led <= 4'b1110;40     end41     else if(end_cnt) begin42         led[3:0] <= {led[2:0],led[3]};  //右移:{led[0],led[3:1]};43     end44 end45 46 47 endmodule

二、SignalTap II 的使用
1、选择 File > New 打开 SignalTap II 窗口,选择 SignalTapII Logic Analyzer File 并单击OK。
3,添加待观察信号。在 Setup 标签页中,双击空白处打开 Node Finder 窗口,在 Filter 区域中选择SignalTap II:pre-synthesis,输入信号名字后然后单击 List 即可找到能被观察到的节点。我们选中 led 和 key,然后单击 ”>” 按钮,最后单击OK。
接着设置这些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和或,下面则是对单个信号设置触发条件,如这里将 end_cnt 的触发条件设置为上升沿触发,其他信号则为 Don't care。
6,SignalTap II与板卡连接。首先保存这次的SignalTap设置,然后回到 Quartus 点击编译工程生成 sof 文件。之后在 SignalTap II 窗口右上方中的 Hardware 部分单击Setup 选择 USB-Blaster,最后点击 SOF Manager 部分单击“...”选择 sof 文件,再点击 ↓ 将该 sof 文件下载到板卡上。
  方法2:在 Quartus II 界面的 Files 点击 .stp 文件,右键选择 Remove File from Project,直接从工程中去除 SignalTap II 文件。

三、多次触发
  多次触发即上面第5条说的采样次数,如果选择 4 32,那么连续满足4次采样条件后,SignalTap 就会显示这4次的波形,每次深度是32。如下所示:

四、多级触发
  上文说到的多级触发其实是一种高级的 SignalTap II 使用方法。和多次触发有所区别,多次触发是指同一个触发条件,多次满足后才显示波形。而多级触发是依次满足一级、二级、三级....触发条件后,波形才会显示。SignalTap II 中最多支持10级触发,其顺序为从左到右。
  例如现在有一个工程,两个key按键分别控制两个led灯的亮灭,SignalTap II 中多级触发选择为2,在触发条件中的设置如下所示。那么在捕捉触发时,只有先按下按键0再按下按键1这个条件被满足,SignalTap II 中才会显示波形。

五、信号丢失的解决办法
  除开端口信号外,程序内部定义的 wire 和 reg 信号有时会被 Quartus 编译综合时优化掉,导致在 SignalTap II 中添加信号时找不到。解决办法是在待观察的 wire 信号后的分号前加上 /*synthesis keep*/;对于 reg 信号则加 /*synthesis noprune*/ /*synthesis preserve*/,如下所示:
wire [15:0] a /*synthesis keep*/;reg  [15:0] b /*synthesis noprune*/;reg  [15:0] c /*synthesis preserve*/;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synthesis noprune*/ 是避免 Quartus II 优化掉没 output 的reg,而 /*synthesis preserve*/ 避免 Quartus II 将 reg 优化为常数或者合并重复的 reg,若是想观察整个模块中的 reg 信号,则在module之后添加/*synthesis noprune*/
module test(clk,rst,data)/*synthesis noprune*/
  好像......上面的方法有时候会失效,试试加载 wire/reg前......

六、SignalTapII失效的解决办法
  有时按照步骤,根据提示进行编译,编译完成后下载程序,点击触发仍然显示需要编译。再次编译下载点击触发又说要编译,怎么回事?
  原因:该 SignalTap 文件其实已经被工程移除的,也可能是自己在文件夹里删除了 .stp 文件。
  办法:在该 Signaltap 页面中 save as,另保存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