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防雷接地技术请教大师帮忙

楼主:
现在一个户外箱需要防雷,网上看很多资料,都说不清各种地之间怎么连接,防雷来这请大师指点。保护地PE,大地GND,内部参考地PGND,数字地DGND,甚至零线当地线接金属外壳。
请问1:零线能否当地线接到金属外壳?
请问2:图中1,2,9是否是连在一起?
请问3:图中1,2,9这3个地能否直接接金属外壳?还是说必须打钢筋到地下接地线出来?
请问4:图中3,4,5连接在一起的;6,7连接在一起的;还有8是数字地单独的,这些地之间和保护地,或和大地,或和零线,应该怎么连接?
请大师帮忙解释,万分谢谢

网友A(2021-06-15):
1. 零线不要当大地接金属外壳;
2. 1,2,9连在一起没毛病;
3. 1,2,9可以接金属外壳,大地不一定是真实的地,也可以是大面积的金属提供等电位;
4. 8的电源应该是隔离型的吧,DSP的地应该和DC/DC的负输出连接,整体浮空好了;3,4,5和6,7两部分看起来也是隔离的,分别浮空拉倒;1,2,9通过阻容等方式接金属外壳,建议如果人是可触碰的,又无法接地的话,建议在金属壳外层增加绝缘、加强绝缘等措施,安全第一,人命关天;485虽然是差分,但是仍然建议采用屏蔽电缆,可以做一端接地,共模、共模、共模!
以上胡言乱语以实践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零线不要当大地接金属外壳;
2. 1,2,9连在一起没毛病;
3. 1,2,9可以接金属外壳,大地不一定是真实 ...

谢谢您详细解答,另外还有问题
问题1,如果是3线插头,插头顶端的地线应该是接外壳吧。
问题2,接问题1如果此时我再就近埋了一根大地线,这根地线应该接1,2,9还是接金属外壳?如果接1,2,9的话,大地要和外壳加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详细解答,另外还有问题
问题1,如果是3线插头,插头顶端的地线应该是接外壳吧。
问题2,接问题1如 ...

1,顶端地线接外壳,但是要保证地线的可靠,有很多客户现场其实压根就没有地,或者地的质量特别差,有的还能给你引入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要值得注意;
2,就近埋地线直接接外壳就好了,1,2,9可以全部连接到那个接地点,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你电源那个地接不接的都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B:
这个确实有点复杂,但原则是按照安全级别划分,能明确的就是三线220中的地一般认为是安全接地,可以用作小设备防雷连接,
但另一个原则与其矛盾:防雷需处处接地,并要求可靠。这里指的地不仅仅指三线中间的地,低压电路图中的PE原则上都需要接真实电气地或建筑地。如果是防雷,原则上内部直流的GND不接入这些地,但可接入屏蔽地网和外壳(技术要求比PE低些)。
安全第一,每个接地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用好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有点复杂,但原则是按照安全级别划分,能明确的就是三线220中的地一般认为是安全接地,可以用作小 ...

老师谢谢您哦。您说的屏蔽地网和外发壳,是指的手持移动设备吧。如果是户外固定箱的外壳,应该 是接3线的中间地线吧,也叫PE吧。而且线路内部的屏蔽地应该也可以接大地吧,好像是加电容或电组,单点接地法,防止直流的铜皮积累电荷,老师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B:
原则是按照安全级别划分,你认为能保证各自的安全就可以。
对于防雷,不能保证多点可靠的情况下,有些接法是有危险的,请自己分析。
当然,你可以认为一点可靠的方案。对于直流系统、信号系统,你可能是对的,但对于防雷的接地系统:“谨慎再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是按照安全级别划分,你认为能保证各自的安全就可以。
对于防雷,不能保证多点可靠的情况下,有些接法 ...

1。最好的方法是不是防雷应该单独就近接大地(GND)。3线中间的保护地(PE)用于接箱子外壳,另外保护地(PE)和大地(GND)用一颗放电管连接。
2。对于内部的参考点,都是次要的。对吗老师?

网友B:
1.不能保证的前提下多处接地
2.是的

网友C:
典型案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