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低功耗模式电流大

楼主(2021-06-14):
最近搞的项目用到低功耗。我找了几个例子,睡眠、停机、待机。
程序烧进去用万用表测电流,最少10几个毫安,多的40几个毫安。

网友A:
怎么回事啊?那么大?不知道是不是例程有问题。

网友B:
十几个毫安还搞个毛的低功耗,你用哪个例子测试的?

网友C:
我记得以前做过,应该是几个微安吧,几十毫安有点吓人

网友D:
测试方法也很重要,注意外设和仿真器的影响

网友E:
印象中低功耗模式也会有好几种,对应着关闭不同的外围电路.仔细读读低功耗那块的datasheet,低功耗不难,但datasheet一定要吃透.

网友F:
印象中低功耗模式也会有好几种,对应着关闭不同的WW电路.仔细读读低功耗那块的datasheet,低功耗不难,但datasheet一定要吃透.

网友C:
带着外设测量的?

网友G:
你的低功耗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H:
是怎么什么模式下测量的?

网友I:
使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J:
没有使用过这个的低功耗。

网友K:
外设的功耗太高了。

网友L:
是硬件电路影响的吗?

网友M:
这个电流确实有点大。

网友D:
要是就是去测试msp430,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N:
这是没有进入低功耗吧,进入的话,不该这么高的。

网友O:
这低功耗不科学,应是没有进入,或者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P:
低功耗模式下不用的IO怎么处理的。

网友Q:
STM32的低功耗不是优势把。

网友L:
把外设先关了吧,显示屏很耗电的

网友M:
排除外围的干扰。把影响功耗的外围元件都断开。只保留最小系统。在程序上,把外设能关的都关了。 看看效果

网友K:
排除WW的干扰。把影响功耗的ww元件都断开。只保留最小系统。在程序上,把外设能关的都关了。 看看效果

网友R:
如果外设比较多的情况下,要一一对硬件进行排除的,首先从整机的供电电路开始查,再到GPIO,外设。

网友E:
先查外设 几十ma大多是外设在耗电  然后设置gpio状态和 空引脚的gpio状态 记得顶多几个ua吧

网友S: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STM32芯片?

网友T:
你的低功耗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U:
STM32低功耗模式的机制是什么

网友C:
你的低功耗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S:
芯片正常的功耗就是这么大吧。

网友J:
代码呢?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S:
1、睡眠模式Sleep:电压调节器开启,Cortex-M3内核停止运行,外设保持运行态; 2、停止模式Stop:电压调节器可选择性开启,所有外设时钟、PLL、HSI和HSE被关闭,Cortex-M3内核和所有外设停止运行,保留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 3、待机模式Standby:电压调节器关闭、整个1.8v区域断电。除了备份区域和待机电路的寄存器以外,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全部丢失。

网友C:
是不是配置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T:
借助STM32固件库能够实现STM32低功耗?

网友E:
楼主的外设都关掉了吗

网友M:
楼主还是自己检查检查代码吧

网友V:
不要怀疑芯片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U:
外设用的什么

网友K:
百分百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