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内核BLE无线MCU CH573

楼主(2021-06-15):
概述
CH573是集成BLE无线通讯的32位RISC-V内核微控制器。片上集成低功耗蓝牙BLE通讯模块、全速USB主机和设备控制器及收发器、SPI、4个串口、ADC、触摸按键检测模块、RTC等丰富的外设资源。

产品特点
32位RISC处理器WCH RISC-V3A
支持RV32 IMAC指令集,支持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内置18K SRAM,512K Flash ROM,支持ICP、ISP和IAP,支持OTA无线升级
集成2.4GHz RF收发器和基带及链路控制,提高优化的协议栈和应用层API,支持组网
支持3.3V和2.5V电源,内置DC/DC转换,0dBm发送功率时电流为6mA
多种低功耗模式:Idle,Halt, Sleep, Shutdown, 内置电池电压低压监控,最低睡眠电流0.3uA
内置USB控制器和USB收发器,支持USB2.0全速和低速主机或设备
内置实时时钟RTC,支持定时和触发两种模式
提供8通道12位ADC模数转换器,支持8通道触摸按键
提供4组26位定时器,支持捕捉/采样,支持4路26位PWM输出,支持6路8位PWM输出
提供4组独立UART,兼容16C550,最高通讯波特率可达6Mbps
提供1组SPI,内置FIFO,支持Master和Slave模式内置温度传感器
提供20个GPIO,其中4个支持5V信号输入,所有GPIO支持中断和唤醒功能
内置AES-128加解密单元,芯片唯一ID
封装:QFN28_4X4

系统框图

产品手册下载地址
http://www.wch.cn/downloads/CH573DS1_PDF.html

网友A:
蓝牙外设应该是其招牌,包括M0的CH579,只可惜,用户体验不太好,不知道官方为什么玩了个TMOS是操作系统,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弄什么系统,主要是如何使用,根本就摸索不清楚,如何接收数据,如何发送数据,如何设定参数等等,根本就没有任何说明,蓝牙的项目,建议直接用单片机加蓝牙模块(现在蓝牙模块差不多5块多钱)。

您好,TMSO和CH573蓝牙开发的详细说明见:CH573EVT\EVT\EXAM\BLE中的“沁恒低功耗蓝牙软件开发参考手册.pdf”,官网可下载CH573EVT.ZIP
关于TMOS使用说明,可留一个邮箱,发你

网友A:
顺便再说一下沁恒官方的蓝牙APP源码,咱也仔细看了一下,android studio开发的,本来java就说一个多任务系统,居然在此基础上又弄了个TMOS,是不是离开TMOS就不习惯了。最关键的是这个TMOS也没有个详细说明,在用户体验方面,跟Google官方的蓝牙DEMO差太远了。

网友B:
很多资料代理手里应该都有,
拿样品,要资料,让采购把代理叫来

网友C(2021-09-14):
579挺好的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顺便再说一下沁恒官方的蓝牙APP源码,咱也仔细看了一下,android studio开发的,本来java就说一个多任务系 ...

您好,TMSO和CH573蓝牙开发的详细说明见:CH573EVT\EVT\EXAM\BLE中的“沁恒低功耗蓝牙软件开发参考手册.pdf”,官网可下载CH573EVT.ZIP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TMSO和CH573蓝牙开发的详细说明见:CH573EVT\EVT\EXAM\BLE中的“沁恒低功耗蓝牙软件开发参考手册.p ...

非常感谢指导,就是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咱是自己的APP配合573芯片的使用,APP发送数据,573是可以接收到的,但是发送函数,咱就不知道TMOS里面究竟是用哪一个函数进行发送,折腾了很久也没有搞定,请指点指点。

网友A:
估计又是凉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指导,就是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咱是自己的APP配合573芯片的使用,APP发送数据,573是可以接收到 ...

蓝牙MCU开发确实有一点的门槛,需要了解一些蓝牙的基础知识,蓝牙最重要的就是实时性要求非常高,因此蓝牙协议栈大多运行在简化版的实时操作系统上,如沁恒的TMOS,TI的freertos或OSAL等待。
如开发中遇到问题可拨打官方FAE电话咨询:025-89692393、025-52635389.
蓝牙模块也是不错的选择,官网参考 http://special.wch.cn/zh_cn/BLEChip_Module_Index/,包括蓝牙串口透传CH9141,蓝牙转串口CH9140等等,AT命令配置,免编程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蓝牙MCU开发确实有一点的门槛,需要了解一些蓝牙的基础知识,蓝牙最重要的就是实时性要求非常高,因此蓝 ...

兄弟,咱说实话,像这些藏着掖着的东西,能指望他帮助开发出可靠的产品出来??真不敢相信,咱的产品是最终面向用户的,假如有一天有技术问题需要咨询,那才叫无助,咱还是选择自己熟悉的CPU芯片,自己能hold得住的技术,像蓝牙,4G通信之类的技术,咱首选自己熟悉的模块。

网友A(2021-11-25):
最近又把玩了一把CH579的蓝牙通信,咱主要测试其与手机APP之间的通信,之前沁恒这方面的相关说明,咱也没有吃透,最近出来了一份详细的说明,咱自己也小小摸索了一下,终于收发成功了,主要还是自己犯了低级错误,UUID没有对上,咱本以为发送成功了,接收也没有问题,想的太简单了,就是接收这块还有UUID要对上才行,咱修改了自己android studio这块的源码UUID,使其与CH579源码的保持一致,手机终于完美接收。

网友A:
沁恒的蓝牙通信这块DEMO做的不错,现在回头看看,发送函数跟接收函数都早就在那边了,非常方便,另外就是低功耗蓝牙这块,咱不知道如何处理,希望沁恒能推出相关DEMO。

网友F(2022-01-07):
沁恒的蓝牙,基本就是TI CC2540/2541的翻版,代码和架构几乎一模一样,
其他家的蓝牙就基本那是nordic的翻版。
可能不直接开放的原因吧,蓝牙开发 你要懂一些service ,char ,notify , profile 等基础理论,我之前用过cc2540 开发CH573,直接移植过去就行了。蓝牙只要不搞协议栈, 看demo直接搞就行了 毫无压力,发送数据 直接看notify函数就行了 ,改改就能用,但是他们demo 我感觉 不够清晰,没有针对纯小白的教程。大部分单片机还没玩6的人 直接上蓝牙mcu 会懵逼。

网友G(2022-12-02):
是否可以应用在USB3.0的接口上?

网友H:
CH573是集成BLE无线通讯的32位RISC-V内核微控制器。

网友I:
BLE的功耗大约是多少呢?

网友J:
这个怎么时间无线鼠标的功能呢?

网友G:
ESP32-C3和CH573哪个更适合作为通用MCU使用?

网友K:
有配套的BLE上位机程序吗?

网友L:
CH573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M:
RISC-V内核的单片机性能怎么样?

网友N:
CH573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O:
CH573也是通过MRS开发的吗?

网友P:
这个一般都是mcu+蓝牙或者ble模块。

网友Q:
这个芯片功能这么强大吗?

网友R:
这个BLE的功耗是多大?

网友S(2023-01-06):
物联网设计的首选芯片。

网友T:
BLE的性能不错。

网友L:
这个以后做蓝牙产品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U:
CH573的性能还是非常棒的。

网友V:
可以组成mesh网络吗?

网友W:
这个跟内核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N:
这个的最大功耗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