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国产ne5532测试

楼主(2021-06-15):
测量方法,接成跟随器,测量-3db带宽

在850khz,增益下降至-3db

400khz的波形

300khz的波形

肉眼可见的波形失真在300khz以上开始。

网友A:
这个板, 可能对测试结果有影响

网友B:
是“国产NE5532”?还是Remark的NE55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国产NE5532”?还是Remark的NE5532?

3毛钱,国产小芯片

哪个厂家的?有手册吗? 如果没有打厂家自己的logo,那就是Remar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VCC和VEE两端并联电容0.1uF即可。

不愧模拟论坛第二高手,加了去耦电容的确-3db频率上去了。这是加了去耦电容的

这是频率响应

-3db带宽到了800都khz

楼主:
于是搞了个有运放的电路板上面有去耦电容

频率响应也是800多khz

楼主:
今天测试了国产高速运放 rs8752测试非常理想,轻松上兆,反而原装进口的ad8052测试失败
这是国产润石的高速运放rs8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