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与射频消融的设计-医疗设备应用

楼主(2021-06-15):
STM32F407与射频消融的设计-医疗设备应用:
原来的手术、放射疗法、化学疗法到细胞免疫治疗,再到
近十年出现的消融治疗。同时消融的方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热消融、冷冻
消融和化学消融等。热消融又有微波消融和射频消融两种常用方法。本文就射频
消融的机理与射频消融系统的发展和现状进行简要介绍。

楼主:
射频消融仪器的频率为 200KHz~1500KHz(但鉴于 500 KHz 与通信领域有
关,故禁止使用此频率),主机能量为 0~250W(应用于神经损毁等射频消融仪
输出功率较小,是 0~20W 左右)之间,输出阻抗负载为 5Ω~200Ω 之间。射频
消融仪的设计中,技术问题主要是获得稳定的射频信号源电路(尤其是功放电路
不失真或少失真)、温度控制与射频电极针的设计。
对于功率放大电路的波形失真和能量损耗(能量效率)是研究的首要的问题。
有研究发现射频消融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时,延长加热时间消融效果会更好,但是
一般都在 20 分钟以内。因此在大功率加热的情况下,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
证放大电路的波形不失真,同时放大电路的功率损耗不能过大,否则会造成电路
发热过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甚至会带来安全隐患。

楼主:
根据射频消融系统的功能需求,首先需要设计一款能够生成 460KHz ± 30KHz
频率的正弦波信号,并且可以随着检测温度的变化调整信号发生器的功率。目前
常用的信号方案有:采用集成函数发生器生成信号、采用直接模拟频率合成法生
成信号、采用锁相环间接合成信号和采用直接数字频率合成(DDS)生成信号。多
方比较后,鉴于 DDS 比较容易实现和控制,所以本文采用最后一种方案,即直
接数字频率合成(DDS)生成 460KHz 正弦波信号。

楼主:
DDS 外围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23-12-08):
请教——
高频电刀纯切时,输出波形是连续正弦波。如果高频电刀的频率和射频消融的频率相同,那高频纯切和射频消融的结果是一样的吧?可纯切就把组织一分为二了,射频会是这样的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