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网络相关例子...

楼主(2021-06-15):
端口网络理论的应用极为广泛,譬如单运放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特性分析。

之前给出过相关等效图,下面针对此图给出些许分析。

楼主:
请特别注意上述内容中的红字部分,前面矩阵内的红字部分表征了端口(对地)的输入导纳(阻抗倒数),而后面的红字部分是在令I1=-I2的前提下得到的“差分导纳”。

楼主:
此外,在I1=-I2的前提下,输入共模电压是个特定值,而非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下图这样的意思吗?信号源两端往电路看进去的阻抗,不是两个分别对地线的阻抗。 ...

那是“差分阻抗”(帖中表示为导纳),即将端口1和端口2的非地端间视为端口。

既然是端口,那么其电流要求一致,即 I1 = -I2。这时端口是浮地的,即对地无电流。

这种情况下的“差分阻抗”,能和对地阻抗一样吗?!

网友B:
大师直接给出结果吧,对双端输入来说阻抗是不是R1+R2; 如用叠加原理分解,对于反相端阻抗是R2,对于同相端阻抗是R1+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直接给出结果吧,对双端输入来说阻抗是不是R1+R2; 如用叠加原理分解,对于反相端阻抗是R2,对于同相端 ...

早就给出结果了:

单运放差分放大器的正端口(这里的端口1)输入阻抗是R1+R2,负端口(这里的端口2)输入阻抗是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