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CAN UDS升级实现

楼主(2021-06-15):
硬件平台:AC7811通用开发板  USB CANFD 200U
软件平台:keil 5.23  ZCANPRO

工程主要有3个,flash工程用于生成动态flash驱动。UDS_Demo是APP,主要实现接收10 02服务后执行复位并设置升级标志功能,里面协议处理没有实时更新,所以协议部分还是以UDSBoot_Demo为准,UDSBoot_Demo是boot,实现了UDS升级的大部分功能,包括安全访问,31,34,36,37服务等。tool里面为ZCANPRO下的ECU刷写设置示例(实测路径改变后会加载内容会变化)。以及算法dll库,算法只是做了个架子,实际应用应该使用自己的算法。

请教 DLL库是怎么调用的,
请问 一下CANTp.c是干什么的,可以简单的说说吗,里面的东西和硬件没有关系吧

网友A:
正在做这一块,感谢大神分享

能分享下实现过程嘛,小弟也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

@zwzzq :你可以把UDS理解成一个简单的互联网协议,15765就是TCP/IP,14229就是基于TCP/IP之上的协议,说白了就是对一串数据进行解析,然后标准里面定义了一些状态等等,比如会话状态,比如通信状态等等。
@JasonLee27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curSessionState:3; uint8_t SecurityAccessState:2; UdsCCCtrlType CCCtrlType; UdsCCComType CCComType; UdsDTCSettingType DTCSettingType; uint8_t EC
@JasonLee27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curSessionState:3; uint8_t SecurityAccessState:2; UdsCCCtrlType CCCtrlType; UdsCCComType CCComType; UdsDTCSettingType DTCSettingType; uint8_t EC
周立功的ZCANPRO

网友C(2021-07-16):
有一点疑问,在Flash驱动的工程中,编译链接后导出的bin文件除了包括eFLASH_EraseSector、eFLASH_Program、eFLASH_ProgramCheck这3个函数外,相应的还包括了其它被这3个函数调用的子函数,通过反汇编查看这些函数的地址,都是位于0x00000XXX的地址上,而到了Bootloader的工程中,只对那3个函数的地址重定向到了RAM的实际地址,即对bin文件开头的12个字节的函数向量表中的3个函数指针的值加上0x2000F800变成RAM中的实际地址,而其它被这3个函数调用的子函数却没有重定向(例如EFLASH_PageErase、EFLASH_PageProgram、EFLASH_UnlockCtrl、EFLASH_LockCtrl……),实际在Bootloader中调用那3个函数应该会出问题吧
@JasonLee27

flash驱动工程的map文件:

flash驱动工程编译链接后的hex文件(bin文件内容也一样):

flash.map里面的三个函数的地址偏移分别为0x0000077C,0x000007aa,0x000007c8,hex文件中开始的地址为0x0000077D,0x000007aB,0x000007c9,为什么不是一致的呢?
@TomyStark :都是一样的,我也可以用宏来实现,只是我用了结构体
@JasonLee27 :原来如此,我之前看了NXP的UDS实现,他们将Flash Driver工程中的擦、写函数中调用的子函数都改成了宏函数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不会有函数的跳转),我当时的猜测是在nxp gcc编译器环境下,编译后函数之间跳转是按照绝对地址来的,所以作为Flash Driver导出hex文件给Bootloader使用时需要更改为单级函数。
@TomyStark :代码还会逐渐完善,你的建议会考虑一下
@TomyStark :不用的,arm的相对跳转地址范围很宽,同一个工程里面的函数之间相互调用都不会涉及到绝对地址
@JasonLee27 :另外您提供的这份UDS实现相比之前原厂提供的那一份完善了很多,请问贵公司有在gitee或者Github开源维护的计划否?
@JasonLee27 :请问要实现编译链接后函数的调用是采用相对跳转的方式,需要在Keil中做其它的设置吗,我目前只是看到了启动文件(.s文件)和分散加载文件(.sct文件)有做修改
flash驱动工程内部的调用会使用相对跳转的方式,只要相互之间的偏移地址不变,放哪里都能跳转

网友D:
感谢分享,话说什么叫UDS升级?

网友E:
不错,支持国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将你的工程移植到7801的MCU上,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当App初始化运行到UpdateFlagAddr地 ...

#define UpdateFlagAddr  0x2000F700这个是通过宏定义了一个指向SRAM某一个空间的地址,7801的SRAM没那么大,所以这个地址是无效的,你要改小
这里注释错了,应该是64K,最开始是划了200K,因为UDS升级是先擦除app,区域设的太大,擦起来太久,为了省事就改小了。

请问用RAM 来存储标志位。从app跳转到boot,ram不会重新初始化丢失吗?

网友G(2021-09-01):
正在做这部分,有了楼主的帖子,学习了,很棒。

网友H:
请问下Flash工程没有main函数怎么编译的?

网友H:
请问下flash驱动,没有main函数怎么编译?能说下具体操作吗?多谢

网友I:
哥哥,放gitee嘛,不用放github,方便分享,一起维护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flash驱动,没有main函数怎么编译?能说下具体操作吗?多谢

sct分散加载文件里面把root段注释掉,启动文件去掉了__main,所以不需要有mai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哥,放gitee嘛,不用放github,方便分享,一起维护改进。

没搞过,可以学习了解下先

网友J(2021-10-20):
引用 楼主:
#define UpdateFlagAddr  0x2000F700这个是通过宏定义了一个指向SRAM某一个空间的地址,7801的SRAM没那么 ...

请问用RAM 来存储标志位。从app跳转到boot,ram不会重新初始化丢失吗?

网友F(2022-03-28):
楼主,请教下,上位机将flashdriver的bin文件下载到RAM区域时,文件中是有地址的,但是是怎样指定长度的呢,只是找到地址但是也得需要读RAM区域读到什么地方结束吧

网友K:
uds是什么

网友L:
请问楼主大佬, 把flash驱动拷贝到RAM运行是否是必要操作?我在不拷贝的情况下直接擦写APP区域是有效的,可以从memory看到APP代码确实写到了指定地址。

网友M(2022-05-07):
这个UDS代码有设计文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大佬, 把flash驱动拷贝到RAM运行是否是必要操作?我在不拷贝的情况下直接擦写APP区域是有效的,可 ...

非必要,支持车厂升级流程里面规定了要这么做。

网友N(2022-06-13):
大的方向,都是电子行业,细分起来,还是不太懂,最近刚接触CAN

网友O:
请问 群主 OSEK NM 测试过吗 通过率怎么样

网友P:
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Q: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R:
UDS升级是什么方式

网友(2022-09-26):
楼主你好,公司项目使用的是ac7811,最近在做UDS诊断的功能,请问有没有支持文档用来学习参考一下,源码很多地方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S:
哪里有CAN总线UDS方面的培训

网友T:
cbs复位uds什么意思

网友U:
主要以简单易懂的描述向大家介绍CAN UDS升级实现

网友V:
基于CAN的UDS服务BootLoader呢

网友W(2022-12-02):
参考一下,CAN-FD模式适用吗?

网友X(2023-01-06):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疑问,在Flash驱动的工程中,编译链接后导出的bin文件除了包括eFLASH_EraseSector、eFLASH_Program、 ...

flash.map里面的三个函数的地址偏移分别为0x0000077C,0x000007aa,0x000007c8,hex文件中开始的地址为0x0000077D,0x000007aB,0x000007c9,为什么不是一致的呢?

网友Y:
程序编译怎么有六个错误?

网友Z:
UDS做升级有哪些不同之处或优势?

网友AA(2023-03-01):
ECU升级上位机在哪里啊

网友AB(2023-04-16):
引用 网友K:
uds是什么

汽车行业的一个标准协议

网友AC(2023-08-22):
Bootloader中调用那3个函数不会出问题?

网友AD:
占个位子

网友AD: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大佬, 把flash驱动拷贝到RAM运行是否是必要操作?我在不拷贝的情况下直接擦写APP区域是有效的,可 ...

你是把Flash操作的函数放在BOOT程序里面了吧?那部分在BootLoader的时候不会被擦除掉,所以可以擦除APP的程序,如何写入新的APP程序

网友AD:
引用 网友Z:
UDS做升级有哪些不同之处或优势?

没什么不同的,只是协议不一样而已,不过CAN的速率比串口要快,另外,对于汽车来说,CAN总线是有外部接口的,方便操作,而基于UDS协议,则是为了方便开发,因为UDS协议中为BootLoader升级预留了服务,基于UDS也方便测试和管理

网友AE:
不错,支撑国产芯片!

网友Z:
参考一下楼主的代码,感谢分享。

网友AF(2023-10-07):
请问没有main函数的闪存驱动器如何编译?

网友C:
引用 网友AF:
请问没有main函数的闪存驱动器如何编译?

能不能编译你看下 sct 分散加载文件就知道了,main函数并不是必须的,没有main函数一样可以编译。

网友C:
引用 网友X:
flash.map里面的三个函数的地址偏移分别为0x0000077C,0x000007aa,0x000007c8,hex文件中开始的地址为0x000 ...

ARM中使用最低一位来判断这条指令是ARM指令还是Thumb指令,若最低位为0,代表ARM指令;若最低位为1,代表Thumb指令

网友AG(2023-11-06):
请问没有main函数的flash项目如何编译?

网友AH(2023-12-11):
打扰一下,组长,奥斯克,嗯,你们测试过了吗?

网友AI:
总的方向是在电子行业,但谈到细分,我仍然不太理解。

网友AJ(2024-02-01):
兄弟,我们可以用giitee代替GitHu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