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8875驱动液晶屏

楼主(2021-06-15):
硬件上407通过8875驱动液晶屏

问题,办公室测试板正常
整机中切换页面时,会残留上一页面的部分图标,
出现状态随机,难以复现,体验感降低。
屏的残留,不影响设备工作,影响交互体验。

求助,有没有类似经历的同道?是程序还是硬件?

网友A:
8875是什么,驱动大屏幕的吗

网友B:
会不会是407的速度太快了?用FSMC来跟8875通讯的吗? RA8875的系统频率也要匹配好。不过RA8875也是比较老的液晶屏控制IC了,瑞佑有新的RA8889,速度会更快,分辨率更大,功能更好。

网友C:
是不是用了GUI
句柄之类的,查查看

网友D:
不知道装整机的时候,有没有其他干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407的速度太快了?用FSMC来跟8875通讯的吗? RA8875的系统频率也要匹配好。不过RA8875也是比较老的 ...

是的,
用的FSMC
系统频率应该还可以,因为好几个产品都是用的同样的程序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407的速度太快了?用FSMC来跟8875通讯的吗? RA8875的系统频率也要匹配好。不过RA8875也是比较老的 ...

一直沿用下来了,8875是有点老了

网友E:
程序时序是不是没配合好

网友D:
看看应用环境吧,整机里有没有什么干扰

网友B(2021-08-05):
还没解决的话,可以找瑞佑深圳公司的FAE问问,0755-83474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