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教MCSDK生成的工程,使用正交编码器不能启动

楼主(2021-06-15):
硬件:NUCLEO-F302R8  +  X-NUCLEO-IHM08M1
软件:使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Ver 5.Y.1
1、使用Sensor-Less(Observer+PLL)方式,控制电机启动、调速都没有问题。
2、使用Quadrature encoder方式,电机不能启动,但是POWER在不断增加。如下图:
编码器使用的AS5047D。
在IHM08M1上检测HA\HB处的编码器输出波形是正常的。
相关配置如下: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能启动,如何解决?

网友A:
这UI非常棒啊。

网友B:
无感部分没问题:说明驱动,电流采样硬件没问题;

1、通过上位机测试:手转电机,看电脑能不能读到转速数据,能读到硬件接口没问题;
2、编码器线数:400线是否正确,最近一个朋友他就是设错了400改成360就好;
3、编码器或电机相线UVW:线序换下试下,可以先换AB;
4、干扰问题:如果无感转电机,AB波形好的话,那就不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