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我想给设备加个后门

楼主(2021-06-15):
当前状态:
设备还富余一个232,看着有些冗余

设想:
一个232转成WIFI或者蓝牙,能在隔壁电脑监测设备运行数据。省的来回跑,听机器嗡嗡响。

大家看看这个可行么?
只要我装个小模块,把数据转发出去,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过,中间隔了一堵墙,不知道行不行谁有现成的模块,推荐下

网友A:
就一睹墙的话,WIFI问题不大。

网友B:
推荐无线RS232免供电转换器,蓝牙转RS232串口模块,支持蓝牙 BLE4.2,电脑端提供BLE虚拟串口驱动,兼容常规串口应用程序和串口调试工具,无需二次开发,实现无线串口和串口延长功能。
http://www.wch.cn/downloads/BLE232-NEP_PD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无线RS232免供电转换器,蓝牙转RS232串口模块,支持蓝牙 BLE4.2,电脑端提供BLE虚拟串口驱动,兼容常规 ...

嘿,看着不错,

免供电你又增加了亮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荐无线RS232免供电转换器,蓝牙转RS232串口模块,支持蓝牙 BLE4.2,电脑端提供BLE虚拟串口驱动,兼容常规 ...

不错,相当的不错,官方把这些功能已经都做进去了

网友D(2022-03-02):
用谁的模块都行吧,沁恒也有的

网友E:
一般用蓝牙行,蓝牙比较稳定

网友F:
你这个距离咋样,墙会不会有屏蔽啊?

网友G:
这么做属实不错,能远程监控和调试非常有意义

网友H:
自己做个模块也行啊,现在透传的蓝牙很多

网友I:
装这个模块可不能让客户看到吧,不然是不是很有风险

网友J:
倒是可以,现在蓝牙透传的很多,自己做个电路都可以

网友K:
可行的啊,但是你要看蓝牙是否能传的出去

网友L:
可以,加一个串口透传WIFI模块。

网友M:
这个可以,WIFI没问题。

网友N:
WiFi的话不建议,wifi你需要当做STA,有风险

网友O:
232做个数据线就行了啊,没必要搞无线吧

网友P:
用沁恒工程师推荐的模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