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的数字电桥打板测试结果

楼主(2021-06-15):
原来搞得电桥,打板测试后比较:1、激励方式,由单片机产生50%占空比的方波,经多反馈有源带通,过滤成正弦波。此种方式只能定频,故布了两路带通滤波器。
2、电容小数点后两位是稳定的(4.53x)。采用飞线只能稳定1位(4.5x)

3、采用1M同步采样,激励1khz。比飞线的数字稳定多了。

楼主:
方波生成正弦波:
输入为蓝色,输出为黄色,密集的干扰为adc工作时

波形有点失真,但是读数稳定。

网友A:
软件数字滤波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数字滤波加上

一周期采集1000个数据
产生的数字,取200个平均,每秒大概测量400次,oled一秒刷新两次
主参数精度差不多了,三个有效数字,优于千分之三了,我是没法校了
付参数精度不行,主要取决于采样率,跟adc位数没关系

网友B(2023-12-15):
楼主能否上具体的资料,仿制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