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ET6 FMC 512KB flash,后256KB无法写入数据

楼主(2021-06-15):
使用GD32F103VET6芯片进行flash读写,经过测试发现flash写操作只能在前256KB,在后256KB则无法进行写操作,查看手册针对这两块内存的区别在指令零等待或延时,但是对读写操作上会存在什么区分呢?擦除使用fmc_page_erase接口如下是操作demo:
/**
* @description: EEPROM read data
* @param :   uint16_t write_addr: EEPROM addr(first addr: )  [input]
*            uint8_t *buffer: Temporary storage cache  [output]
*            uint16_t length: len (unit: BYTE)  [input]
* @return: success: 0  |  fail: 1
*/
static int flash_write_word(uint32_t write_addr, const uint32_t *buffer, 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 0;
    uint32_t *tempBuff = NULL;
    fmc_state_enum state = FMC_PGERR;
    if (buffer == NULL || ((write_addr % 4) != 0))
    {
        return -1;
    }
    if ((write_addr) < FLASH_STORE_BASE_ADDR || ((write_addr + length * 4) >= (FLASH_BASE_ADDR + FLASH_SECTOR_SIGLE_SIZE * FLASH_SECTOR_TOTAL_SIZE)))
    {
        return -1;
    }

    tempBuff = (uint32_t *)buffer;

    fmc_unlock();
    __disable_irq();
    for (i = 0; i < length; i++)
    {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BANK0_PGERR);
        state = fmc_word_program(write_addr + 4 * i, *(tempBuff + i));
        if(state != FMC_READY)
        {
            __enable_irq();
            fmc_lock();
            return -1;
        }

    }
    __enable_irq();
    fmc_lock();

    return 0;
}

网友A:
FSMC跟片上Flash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MC跟片上Flash有什么关系?

GD手册这边针对片上flash有个定义:闪存控制器(FMC)。**作的实际是片内的flash。使用工具直接读写片内flash,发现也是同样的问题(后256KB无法写入,全0xFFF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