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选取

楼主(2021-06-15):
运放的选取

我要把0.2V电压放大到1V  有没有合适的运放推荐  SOT23-6的封装就好  功耗要1uA以内 电池只有20mAh,容量很小。  像这种应用场合 其他的参数要不要考虑?像输入偏置电压、偏置电流、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增益带宽积GBW、压摆率SR、温漂、噪声、电源抑制比AC-PSRR、共模抑制比CMRR、直流偏差、输入阻抗和输入电容、开环增益、全功率带宽FPBW、建立时间、总谐波失真THD、轨至轨输出、输出短路电流、输出阻抗、运放的热阻这些参数不需要全部考虑吧!一般的应用考虑哪几个参数就可以?

你所提到的全部需要考虑。 但在考虑这些参数之前,你必须搞清楚这些参数是如何影响你的指标的。

网友A:
选用cmos运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4#detail

他的电池才20mAh,你给他推静态6-8mA的运放.....

网友B:
主要考虑静态工作电流
次要考虑其他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考虑静态工作电流
次要考虑其他的参数

再小恐怕不大会有了

网友C:
看看能用到哪里

网友D:
多高频率?

网友E:
微功耗运放:
SGM8041,0.71μA的工作电流,1.4-5.5V的工作电压,输入失调电压400μV,带宽145KHz;
MAX406,1μA的工作电流,输入失调电压250μV,带宽40KHz;

两个带宽都比较小,请注意是否适用。

这位兄弟有经验 你用圣邦微的吗?406是不是美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小恐怕不大会有了

润石的RS8031号称750nA

楼主:
直流电  频率小于15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润石的RS8031号称750nA

楼主:
对  就是这颗  能用否

tyw
@QWE4562009 :那就没问题了,可以用.
@tyw :那我也不知道输入是不是高阻抗啊 ADC不都是高阻抗的吗???
tyw
@QWE4562009 :cmos运放输出电流一般很小,后级输入阻抗必需高阻抗才行.
@tyw :你说的是输出短路电流吗?还是输出的阻抗?
tyw
确实超微功耗,不知带载能力是否满足需求.若负载阻抗高,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功耗运放:
SGM8041,0.71μA的工作电流,1.4-5.5V的工作电压,输入失调电压400μV,带宽145KHz;
MAX406 ...

你企鹅号多少  我加下你  交流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功耗运放:
SGM8041,0.71μA的工作电流,1.4-5.5V的工作电压,输入失调电压400μV,带宽145KHz;
MAX406 ...

假如要放大十倍   那信号的频率不能超过14.5K或者4K 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要放大十倍   那信号的频率不能超过14.5K或者4K 对吗

带宽是输出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定义的,你若要求输出必须正确,则还需要留出足够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