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RET6兼容替换STM32F103RET6

楼主(2021-06-15):
没有试过,心里没底啊。

这个能否实现呢?
要求:
所有串口全部引出,并做通信及数据转发处理。
ST开发时,使用的是HAL库,ST的程序,直接下载到HK里,是否可行?(非常期待验证)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可以的,好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不能直接原代码移植的 但是也没有试过

网友C:
移植肯定没问题 直接下载应该也没问题 配置好的话剩下的就直接下载

网友D:
可以直接使用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2021-09-03):
可以直接替换的。

网友F:
这个是Pin2pin的替换吧

网友G:
代码不能兼容的。

网友H:
HAL库肯定不支持的。

网友I:
你用例程修改就行了。

网友:
只是需要串口吗?

网友J:
这个好像是时钟配置不一样的。

网友K:
不能实现的,需要移植的

网友L:
寄存器是一致的吗?

网友M:
固件库应该可以直接用。

网友N:
完全兼容,可以替换。

网友A(2021-11-02):
替代比较舒适~放心

网友O:
正常是可以完全兼容替换的

网友P:
之前用过ST库函数的方式,可以替换

网友Q:
可以替换,如果你还不确定,可以找代理商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