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F28377的4、5、6、7、8路cmpss的?

楼主(2021-06-15):
ps, gp, COM, DAC, AC, IO
我用的主控芯片是TMS320F28377D的DSP,该型号DSP一共有8个独立cmpss,我使用了其中的三路cmpss(1、2、3路),可以将该三路的cmpss按照XBAR的映射关系将cmpss的比较结果映射到相应的管脚,但是却无法将其他的几路(4、5、6、7、8)的比较结果映射到其他管脚输出。配置都完全一样,通过XBAR的映射逻辑也都参考数据手册的要求整的。但是,只有1、2、3路正常,其他的都异常。大家是否遇到类似的为题。void Cmpss6_Initial_Function(void)
{
    EALLOW;

    Cmpss6Regs.COMPCTL.bit.COMPDACE = 1;     /*使能比较器的DAC*/
    Cmpss6Regs.COMPCTL.bit.COMPHSOURCE = 0;  /*比较器的P端输入为DAC*/
    Cmpss6Regs.COMPCTL.bit.COMPLSOURCE = 1;   /*需要设置比较器的N端输入为外部输入引脚*/
    Cmpss6Regs.COMPCTL.bit.COMPHINV = 0;     /*比较器的输出结果不反向*/
    Cmpss6Regs.COMPCTL.bit.ASYNCHEN = 0;     /**/

    Cmpss6Regs.COMPDACCTL.bit.DACSOURCE = 0;   /*配置DAC的数字输入端的值来源于影子寄存器*/
    Cmpss6Regs.COMPDACCTL.bit.SELREF = 0;      /*配置DAC的参考电压为VDDA 注意不是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比较器的参考电压为DAC的输出电压*/
    Cmpss6Regs.COMPDACCTL.bit.SWLOADSEL = 0;   /*使用系统时钟来同步DAC*/
    Cmpss6Regs.DACHVALS.bit.DACVAL = 2047;    /*通过配置DAC的输出电压值 来设置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该寄存器为影子寄存器  DAC的输出值只能是通过影子寄存器的设置来实现 */

    /*比较器数字滤波设计  采用典型的数字滤波 */
    Cmpss6Regs.CTRIPHFILCLKCTL.bit.CLKPRESCALE = 2047;
    Cmpss6Regs.CTRIPHFILCTL.bit.SAMPWIN = 31;
    Cmpss6Regs.CTRIPHFILCTL.bit.THRESH = 31;
    Cmpss6Regs.CTRIPHFILCTL.bit.FILINIT = 1;

    Cmpss6Regs.COMPCTL.bit.CTRIPOUTHSEL = 0;    /*比较器输出非同步*/
    Cmpss6Regs.COMPCTL.bit.CTRIPLSEL = 0;       /*比较器输出非滤波*/

    Cmpss6Regs.COMPHYSCTL.bit.COMPHYS = 4;   /*设置滞环宽度*/

    OutputXbarRegs.OUTPUT5MUX0TO15CFG.bit.MUX10 = 0;     /*MUX6 = 0  XBAR4  设置比较器的为高输出结果*/
    OutputXbarRegs.OUTPUT5MUXENABLE.bit.MUX10 = 1;       /*使能复用开关*/

    EDIS;
}

void Init_Cmpss6_Gpio(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9 = 1;         /*配置GPIO29的方向设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9 = 1;         /*禁止GPIO29的上拉功能  */
    GpioCtrlRegs.GPAGMUX2.bit.GPIO29 = 0x01;   /*通过设置GPAMUX寄存器和GPAGMUX寄存器的值 来将GPIO29的管脚功能映射到外设功能   参照手册P959的表8-7所示  将GPIO29映射到OUTPUTXBAR6*/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9 = 0x01;

    EDIS;
}

这个是其中一个异常的cmpss的配置和XBAR管脚配置。